关于两网口直连的问题

楼主(2008-12-26):
现在做的一个产品,两块板之间要通过网口通信,因为空间有限我们决定去掉变压器用电容隔离,带49R9的电阻上拉.两片INTEL972A网口都不带变压器,采用电容隔离,交叉连接,两块板之间是可以LINK上的.一片INTEL972A和一片REALTECK之间采用这种连接也是没问题的,相互之间可以PING通.但是一片INTEL972A和一片IP175A这样连接是不行的,怎么都LINK不上.不知道是不是IP175A这个芯片不支持还是怎么回事.于是在INTEL972A和IP175A之间加一个变压器,相当于两个芯片公用一个变压器,这样可以LINK上了。但是这两个PHY芯片的网口电压是不一样的,一个是2.5V,一个是1.8V.直接加电容隔离不行,非得加变压器才能LINK上,这是什么道理?因为还没有做长时间的测试,这样非标准连接有什么风险吗?

网友A:
很严重的隐患,最好不要这样做

楼主:
在我看来,变压器也就起了个隔离的作用

电容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只是效果差一些.但是变压器太高了,足有5.5mm,空间不够。不然也不会做非标设计。
板子遇到外部高压的几率很小,因为我们的网口只做两块板的通信用,不外接其他任何东西。

网友B:
用带变压器的网口

网友C:
直接用mii或rmii接口,省掉phy

网友D:
板上没有网口,只通过排针想接的。

只能加了一个变压器了,时间太紧,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