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f无法打印浮点形数据?

楼主(2008-12-26):
float val = 3.14;
char buf[50];
sprintf(buf, "%f", val);

编译通过,但是不能执行,为什么?

arm review2.2环境

网友A:
为了节约资源,库函数会把浮点的格式化给屏蔽掉

至于怎么打开我就不知道了了~

网友B:
#include 写全了吗?

网友C:
是不支持。。。

可以强行设置。。比如把1.234扩大1000倍然后在1后面加小数点显示出来,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D(2015-07-25):
CybeSuite+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