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多个485设备虚拟成多个独立的IP设备,如何实现?

楼主(2008-12-26):
一块ARM板子,带一个网口,8个485口,每个485口连接一个设备,8个485口对外是8个独立内网IP设备,比如板子本身的IP地址为外网地址10.10.0.21,8个485口为内网地址192.168.0.1,192.168.0.2,...
如何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A:
。。。

 你是想通过外网地址10.10.0.21任意的在在任何地方可以访问你的192.168.0.1,192.168.0.2,... ? 那你不行在10.10.0.21服务器上有软件,通过这个软件再来对192.168.0.1,192.168.0.2,... 的访问,否则只能在局域网络操作192.168.0.1,192.168.0.2,...板子。

楼主:
要做的东西

在ARM板上跑LINUX
ARM板本身的IP地址可以任意设定,比如10.10.0.21,在LINUX下完成:NAT网关和虚拟多个内网IP设备。
如何实现?

楼主:
类似于nat+虚拟网卡

楼主:
继续

是不是在Linux上添加若干个虚拟网卡,然后将某个485口和某个虚拟网卡关联在一起?
如何将某个485口和某个虚拟网卡关联在一起?

网友B:
装个花生壳,然后路由器上做端口映射即可

很多路由器都能直接支持花生壳的,那就更方便了

楼主:
我要的是将一个485网络虚拟成一个内部ip网络

我要的是将一个485网络虚拟成一个内部ip网络

网友C:
re

1、你的意思是用一个switch,设备之间相互通信?这样代价比较高;

2、或者不用以太网,定义一个简单的协议,几个485口之间相互交换,用FPGA应该容易实现;

3、如果对上位机的话,对应一个IP的多个socket是个简单通行的方法;

网友D:
slip/cslip 或许可以

楼主:
re

要做的为多485转IP转换器或网关,从外部看,每个485设备是一个内网IP设备,可通过这个网关访问的到。自己做TCPIP的话,我是知道怎么做的,在ARP层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想请教的是:在LINUX应用层上,如何完成上述功能?

网友A:
xwj说得可行

楼主:
to all

在网上查了些资料,如果完全在应用层处理的话,可以这样做:
1,安装虚拟网卡软件,有几个串口就虚拟出几个网卡来,每个虚拟网卡的IP地址设定为内网IP地址,配置好路由表
2,在应用程序中建立多个SOCKET,绑定每个虚拟网卡,然后收发数据
3,将收发到的数据转收或转发到串口即可

敬请各位网友指正.

楼主:
单网卡绑定多个IP也是可以的

就像王会计以前说的,写个脚本就可以实现。

楼主:
21IC的人气不旺啊,遗憾中

网友C:
re

一个ip,每个socket对应一个串口,
这种方法容易实现,市场上也有很多类似的设备,
有一种通行的,并且被大量使用的方案解决,就不要考虑偏门的了。。。

google “串口服务器”或“多串口服务器”,

楼主:
re

要做的东西和串口服务器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