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OT与EBOOT

楼主(2009-01-06):
请问高手:
1)单独用EBOOT(不用NBOOT)可以启动吗
2)为什么NBOOT在PB下编译不了呢

网友A:
楼主用的哪个处理器?通常还有个Steploader去装载EBOOT的

Steploader在4K以内

楼主:
回复2楼

我用的是s3c2410A,请问微软有没有提供Steploader源码,是不是所有2410的NBOOT都是一样的

网友B:
replay

应该不存在编译不成功的问题吧?可能是楼主在编译器设置上出了问题。bootloader只是系统的硬件初始化,然后引导到主函数。简单的bootloader编写过程和单片机开发过程差不多,主要负责看门狗和时钟设置,I/O设置,然后才是功能函数的书写。当然如果bootloader加入一些复杂的通信功能,比方说通过超级终端上传文件等还是挺复杂的。2410成熟的bootloader还是挺多的,可以在网上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