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91SAM9260 网络问题

楼主(2009-01-07):
求助AT91SAM9260 网络问题
参考atmel的at91sam9260ek自己画了一块9260的核心板,把atmel下载的u-boot烧写进data-flash运行起来后,同时做了10块,其中4块网络连接不上,其他正常,器件是同一批次的,请高手指教,谢谢!

超级终端提示信息为:

U-Boot 1.1.5 (Sep  4 2008 - 17:40:41)

DRAM:  64 MB
NAND: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da (Samsung NAND 256MiB 3,3V 8-bit)
NAND: Pagesize: 2048, Blocksize: 128K, OOBsize: 64
256 MiB
DataFlash:AT45DB642
Nb pages:   8192
Page Size:   1056
Size= 8650752 bytes
Logical address: 0xD0000000
Area 0: D0000000 to D0003FFF (RO)
Area 1: D0004000 to D0007FFF
Area 2: D0008000 to D0037FFF (RO)
Area 3: D0038000 to D083FFFF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Remove PHY 500ms reset
DM9161A PHY Detected

No link

MAC: error during RMII initialization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  2  1  0

网友A:
提示很清楚,自己到代码中调试。

MAC: error during RMII initialization

网友B:
同一批不行,那应该是硬件问题,两个方面:

一是和处理器接口
二是物理联接
先想法判断是那种情况,好的和不好的可以进行比较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