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s64低温环境程序故障

楼主(2009-01-15):
大家好,
目前我有一个7s64的项目,使用了片上资源pit,tc0,usart0,usart1,在环境温度低于-10度时,易出现连续data abort,程序跑飞。
总数大约100,其中10~20个出现了故障。
是否有人遇到过类似的现象?

网友A:
要综合分析

外围配套件顶不住低温的话,MCU也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3.3V电源正常

其余与IO管脚相连的电路应不会造成Cpu跑飞
而且有个很明显的现象:
在7s64工作不正常时,用手摸7s64芯片表面,故障消失,手拿开,故障重现。
应该可以理解为手摸上去使7s64芯片温度升高,芯片才正常工作。

楼主:
续--测试情况

故障现象描述:连续data abort,复位cpu或停电重启也不会消除。

在低温环境(0度以下)中,可通过触摸7s64使用的晶振,有较大概率触发故障现象。

当将产品移至10度左右的环境中,大约数分钟后,故障现象就会消失,此时触摸7s64使用的晶振,不会重现“连续data abort”现象。

网友B:
测试环境中除了温度之外,真的没有其它的差别了?

网友C:
你的所有芯片包括阻容晶振pcb都是工业级的吗?

楼主:
to5楼:
是的。这几天天气还是挺冷的,我做试验时就是将产品移动下位置。
低温位置:放在靠近室外的窗口处;
一般温度环境:室内距窗口20米的工作台。

to6楼:
应该全部是工业级的。
有一个参考:
上述电阻、电容、晶振等器件,一般相同的种类都是由同一家供应商供货。
同样的器件还用于其他产品(但cpu型号不一样),用于相同的环境中,但目前仅7s64发生疑似低温不正常情况。

楼主:
续--测试情况补充

程序中去除定时器、中断等功能的使用,测试中未发现故障。
但上述测试未长时间拷机测试。

网友D:
尝试下这样

在lowlevelinit里面,把flash的读写周期增加一个,如有改善了请告知。

网友E:
你用的是不是样片呢?

楼主:
答复

to ken0270:
上周已做了相关测试,共5个样品,从周五测试到今天,感觉有改善的可能,不过这几天气温上升了,无法说明问题,准备明天做-20度环境的连续测试。
需要说明一点,7s64我原先跑11MHz,设置flash的读写等待为0周期,按照手册说明,应该是正确的。
目前是这样处理的:时钟PLL到48MHz,然后flash的读写等待设为2周期,其余不变。
改动理由:根据测试结果。时钟PLL倍频后,flash的读写等待设为2周期,此时触摸晶振,出现“连续data Abort”的几率更小。

to l0p0c:
我这个项目至今应用已超过500套,没有哪个供应商会提供如此之多的样片吧?^-^

楼主:
续--测试情况补充

昨天做了对比测试:
样本数量:28个
测试环境:-20度
7s64工作频率,两种情况:12MHz和48MHz

结果:12MHz/flash0延时,环境温度刚低于0度,样本就易发生错误。
      48MHz/flash2延时,环境温度-20度,到目前持续21小时,未发生错误。

网友F:
有意思

低温时跑快点。暖和。
高温时跑慢点。太热。

俺用生活经验随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