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仿真的疑问

楼主(2009-01-17):
近日开始学习arm,买了个开发板,用Jtag调试仿真的。

看到教材说仿真时是将代码放到SDRAM里调试的,于是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样是不是无法将中断仿真出来的呢。因为中断产生之后是跳到flash的一个中断向量地址去的,而仿真时Flash里根本就没有程序???

谢谢~!

网友A:
有些ARM的中断入口地址是可以重新影射的...

网友B:
如果Flash位为0x0地址的中断向量表处,而这里又没有程序,那么

仿真器如果产生中断,那么程序也将跑飞

楼主:
re

我这个是比较久以前的44B0,它是固定从flash的0x0地址开始有一串中断向量表,不能重映射。所以我想应该是不能进行仿真的吧。

网友B:
如果你想仿真,需要在0x0地址写入中断向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