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51里绝对地址访问可以 a=XBYTE[0x00aa],在ARM里如何实现。

楼主(2009-01-19):
(无正文)

楼主:
开发板原理图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1/2009122203035311.pdf

网友A:
你自己找到XBYTE的定义就明白了...就是一个指针而已

楼主:
为什么在MDK ARM中编译通不过?程序如下:

#include <LPC23xx.H>

#define RAMADDR  0x80000000  ;  //外部RAM的基址。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void ExternRam(void)
{
 volatile uint *buf;//
 uint data[512];
 uint i;

 for (i=0x00;i<512;)
   {
     buf=(volatile uint *) (RAMADDR | i<<1);//
     *buf=i;
     i++;
   }
}

int main(void)
{
  ExternRam();
  while(1)
  {

  }
}

网友B:
看看错误信息

网友C:
re

#define RAMADDR  0x80000000  ;
后面不应该有“;”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解决,uint应该unint

网友A:
也可以不借助中间变量,直接强制转换后就操作它

for (i=0x00;i<512;i++)
{
 ((volatile uint *)(RAMADDR))=i;
}

也可以像keil那样定义一个宏。

网友D:
尽量用厂家提供的底层硬件操作函数

用inline《内联》功能,不影响效率,直接操作底层,让人理解费劲,要看数据手册。

楼主:
最终在LPC2378外挂8位SRAM开发板调试成功的程序

/*
LPC2378开发板 外加8位SRAM_IS63LV1024演示程序

作者:xuyaqi@169cnc.com
*/

#include <LPC23xx.H>

#define RAMADDR  0x80000000    //外部RAM的基址。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void ExternRam(void)
{
 unchar data[256];
 unint i;
 unchar rr;

for (i=0x00;i<256;)
   {
    ((volatile unchar *)(RAMADDR))=i;
    i++;
   }

 for (i=0x00;i<256;)
   {
     data=((volatile unchar*)(RAMADDR));//
     i++;
   }

  rr=data[1];
  rr=rr;
}

int main(void)
{
  //init_port();//IO初始化

  ExternRam();//外SRAM读写

  while(1)
  {

  }
}

网友D:
哈哈,解决问题就好,楼主能否弄个原理图或照片看看.

楼主:
看截图与照片

楼主:
再发照片

楼主:
背面存贮芯片

网友D:
好,谢谢共享原理图及效果图

值得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