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能接TFT的LCD屏吗?

楼主(2009-01-28):
买的S3C44B0的开发板,原来佩的是STN256色的LCD屏。现在想自己做板的时候才发现这种STN的屏很难买,而且反映速度有点慢,不知道S3C44B0能接TFT的LCD屏吗?

哪位有经验的说说?

网友A:
44b0x不支持TFT屏

网友B:
44B0比较老,想用TFT的话,只能找其它处理器了

网友C:
可以用手机的TFT屏,

是IO驱动就可以了,内置GRAM的。很方便

楼主:
驱动TFT屏

我的应用是基于Ucos和Ucgui的,再加上RS232/485通讯和SD卡文件的读写,
不知道2410或2440移植Ucos和Ucgui容易吗?另外44B0作双面板就可以,不知道2440或者2410要做几层板才行?

网友B:
有很多小尺寸的TFT是用IO方式接口

  比如很多2.4寸的。在这点上,44B0可以;但对于尺寸更大的TFT,大多是要用专门带LCD时序控制器的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