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问题

楼主(2009-02-03):
ADS1.2不用extern也能调用其它文件的函数,如何避免!
当然不是不调用,只是想通过extern声明后才调用,所以也不能用加static

网友A:
answer

这似乎不是ads1.2的问题,而是C编译链接器的定义.
函数声明如果不用static修饰,那默认就是extern的.
也就是说,extern是函数声明的缺省修饰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