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程序烧入NOR FLASH中为什么不能运行呢

楼主(2008-10-24):
at91rm9200程序烧入NOR FLASH中为什么不能运行呢?串口终端没有任何反应,而在SDRAM中调试的时候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的,跳线设置为从NOR FLASH启动.请高手及版主帮忙.(

网友A:
你的硬件或者软件有错误

网友B:
你烧的是什么

你是你的code在sdrm中运行是可以的,
在nor flash中就不行了?
你运行的是u-boot?

网友C:
2楼的很精辟,适应范围相当的广,呵呵

如果是自己编的程序,有可能是用到了绝对地址
而编译到FLASH中跳转错误

网友A:
lz的这种问题,只能这样回答,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