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 uart和PC通讯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回事 ? 详见内

楼主(2008-10-30):
void Main(void)
{
    ChangeClockDivider(1, 1);
    ChangeMPllValue(0xa1,3,1);
    Port_Init();
    Uart_Select(0);
    Uart_Init(0, 115200);
    Led_Display();
    Test_Lcd_Tft_320X240();
}

其中的Test_Lcd_Tft_320X240();具体为下代码
void Test_Lcd_Tft_320X240( void )
{
    Uart_Printf(" Test 320*240 TFT LCD ! ");
    Lcd_Port_Init();
    LTV350QV_Power_ON();
    Lcd_Init();
     Lcd_EnvidOnOff(1);        //turn on vedio
    Lcd_ClearScr(0xffff);        //fill all screen with white
    while(1)
    {
        Paint_Bmp( 0,0,320,240, flower_320_240) ;        //paint a bmp
        Delay(1000);
    }
    while(1);
}

void Uart_Init(int pclk,int baud)
{
    int i;
    if(pclk == 0)
    pclk    = PCLK;
    rUFCON0 = 0x0;   //UART channel 0 FIFO control register, FIFO disable
    rUFCON1 = 0x0;   //UART channel 1 FIFO control register, FIFO disable
    rUFCON2 = 0x0;   //UART channel 2 FIFO control register, FIFO disable
    rUMCON0 = 0x0;   //UART chaneel 0 MODEM control register, AFC disable
    rUMCON1 = 0x0;   //UART chaneel 1 MODEM control register, AFC disable
    rULCON0 = 0x3;   //Line control register : Normal,No parity,1 stop,8 bits
    rUCON0  = 0x245;                        // Control register
    rUBRDIV0=( (int)(pclk/16./baud) -1 );   //Baud rate divisior register 0
    rULCON1 = 0x3;
    rUCON1  = 0x245;
    rUBRDIV1=( (int)(pclk/16./baud) -1 );
    rULCON2 = 0x3;
    rUCON2  = 0x245;
    rUBRDIV2=( (int)(pclk/16./baud) -1 );

    for(i=0;i<100;i++);
}

网友A:
楼主用示波器扫一下,看有无数据出来

网友B:
RX

PortInit 里有没有对 TX, RX 初始化 ?
C 引用的寄存器地址 有没有用 volatile 修饰?

网友C:
串口数据格式有没有设置对?

硬件有没有接对,串口芯片是否工作正常,硬件联接是否正确?当然还是用示波器搭一下,最好!

网友D:
波特率什么的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