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指点下

楼主(2008-10-30):
        我用lpc2114驱动lcd1602,程序如下,烧进单片机后,lcd1602无显示啊,大虾们帮我看下程序的错误所在,谢谢!!!!!!

#include "LPC21xx.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RS 0x00001000 //P0.12接RS
                      RW接地
#define E  0x00002000 //P0.13接E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
 for(i=0;i<count;i++);
}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
{
  IO0SET=(Com<<0x0000000F);
   IO0CLR=RS; IO0SET=E; IO0CLR=E;
  //IO0CLR=RW;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IO0SET=(Dat<<0x0000000F);
   IO0CLR=RS; IO0SET=E; IO0CLR=E;
  //IO0CLR=RW;
}

void Init()
{
 Delayms(1000);
 WriteCommand(0x38);
 Delayms(400);
 WriteCommand(0x38);
 Delayms(400);
 WriteCommand(0x38);
 Delayms(2800);
 WriteCommand(0x38);
 Delayms(2800);
 WriteCommand(0x08);
 Delayms(2800);
 WriteCommand(0x01);
 Delayms(2800);
 WriteCommand(0x06);
 Delayms(2800);
 WriteCommand(0x0C);
}

void Show_Text(char *Text,char row)
{
 unsigned char i;
 if(row==0)
 {
  WriteCommand(0x80);
  Delayms(2800);
  for(i=0;i<strlen(Text);i++)
  {
   WriteData(Text);
   Delayms(2800);
  }
 }
 else
 {
   WriteCommand(0xC0);
  Delayms(2800);
  for(i=0;i<strlen(Text);i++)
  {
   WriteData(Text);
   Delayms(2800);
  }
 }
}

void main()
{char Text1[16]="NIOS II on DE2";
 char Text2[16]="Nice to See You!";
        PINSEL0=0x00000000;
        IO0DIR =0xffffffff;

 Init();
 while(1)
 {
  Show_Text(Text1,0);
  Show_Text(Text2,1);
 }
 }

楼主:
DB->p0.15--p0.22

DB0-DB7=>p0.15--p0.22

楼主:
大虾门给点一意见

硬件没问题,用别的程序可以使液晶显示的,小弟初学者,弟兄们帮帮我啊

网友A:
初始化,或指令格式 或时序

如果硬件没问题的话,个人认为,应该是初始化,或指令格式 或时序不对
1,初始化,是否正确
2,对照液晶规格书,看一下指令格式是否正确,
3,并口的液晶有6800和8080时序两种,确认一下,是否正确。

网友B:
呀!怎么总是这样啊?

楼主:
thx

    谢谢cscm007,按照你的意见已经解决问题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