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ARM程序下载到器件有几种方法

楼主(2008-10-30):
弱弱的问下:ARM程序下载到器件有几种方法?
请具体例出,谢谢。

网友A:
不同厂家的处理器,有不同的方法

网友B:
好像还可以通过程序下载吧!

应该是使用外部程序Flash时,通过串口,USB口,对FLASH改写,达到下载的目的。

网友C:
对,根据处理器!

网友D:
超过1000种,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

网友E:
两大类吧

适合工业生产的方法是用烧录器烧片.

适合研究开发用的是在系统烧写. 本质是靠一个程序来完成另一个程序的烧写.

网友F:
用JTAG下载应该比较通用吧

基本上ARM应该都有JTAG接口吧

网友G:
JTAG烧录真的是超级慢,我算是领教了

网友H:
人家也就是想了解最常用,最方便的,

这么多牛人,搞得人家一头雾水。

网友I:
看手册呀

选定芯片之后,看看手册就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