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20T 中断向量表基地址怎么转移?

楼主(2008-10-31):
RT :
   有些人说在 0x00000000 里放跳转语句 , 有的说通过 MMU 转换;
<< ARM 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 Kit v2.50 User Guid  >> 上是说:
For example, on reset, an aliased copy of ROM is present at 0x0, but RAM is remapped
to zero when code writes to the RPS REMAP register.

它提到的 remap 又是怎么做到的 ?

;
以前是用过一片叫 AES32000 的非 ARM 芯片, 它的协处理器有个寄存器可以直接设向量表的首地址, 不知道 ARM 有没有类似功能, 所以查了一下它的协处理器, 发现 R1-Control Register 有这个:
13 V bit Base location of exception
registers
0 = Low addresses = 0x00000000.
1 = High addresses = 0xFFFF0000.

这个做什么用的 ? 0xFFFF0000 好像又上不了 SDRAM  ?

--- 我是希望有个方法能直接映射到内存空间, 这样不但灵活, 运行效率显然也比从 0 地址 跳转来的快

网友A:
查看CP15寄存器的相关信息

ARM的CPU, MMU作为一个协处理器存在. 根据不同的系列有不同搭配. 需要查询DATASHEET才可知道是否有MMU. 如果有的话, 一定是编号为15的协处理器. 可以提供32BIT共4G的地址空间.

网友B:
2410没有remap

用mmu映射一下

网友C:
楼上讲的MMU映射具体怎么实现呢 ?

以2410为例子,能否发些用于remap的源
代码上来 ?

楼主:
o

谢谢 icecut ; 你居然知道我在弄 2410 : >
明白了, 原来 Remap 功能不是每个 ARM 都有的功能

网友C:
用MAP和FIELD等指令建立二级中断向量表

用LDR PC SDRAM_ADDRESS指令跳转入SDRAM运行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