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2 为何用得很少?

楼主(2008-11-07):
s3c2442集成flash和sdram的arm ,PCB布板省了很多麻烦,但这款芯片的开发板不是很多,为何?

网友A:
开发板大家都是抄来抄去的,S3C2440用得多,是因为大家抄得多吧。

网友B:
对系统移植很有帮助啊!不是抄,应该说是一个典型的模板

网友C:
s3c2442是否很贵?

网友D(2010-08-20):
现在2442报价在150RMB左右

网友E:
看来是价格的问题。如果没有空间限制,还是用2440+其余外设吧,便宜。

网友F:
这个是针对产品用的,flash不需要刷来刷去的

对于产品,可以降低PCB复杂度,也可以节省PCB,片上flash做根文件系统,再加上外部存储flash,完美

但是开发板,一般(除了mini2440)量不会太大,而且flash刷坏了更换的话要方便,用2442刷坏了,就只能连CPU都换了,所以。。。。。。。。。。。

网友G:
0.5间距,pcb比较难做。我用过一次在一个手持设备上。如果不是对面积要求非常高,没必要用这种mcp

www.cmtekchina.com

网友H:
2440芯片批量什么价格?

网友I:
Flash太容易坏了.....
换一个Flash很容易..换一个2442难度很大....焊BGA还是不是所有人都会的

网友J:
s3c2442 挺好用的

网友K:
看来是价格的问题。如果没有空间限制,还是用2440+

网友L:
s3c2442内部集成了flash?

网友M(2012-08-22):
各位亲~~
好消息好消息

如果你正在为楼上所提到的2442   的价格所吓到,却又在纠结2442的高性能,高集成,小体积

与我们联系吧,给您一个优惠的价格,帮助您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13255508577 圣'S
深圳智普芯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