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国产ARM性能怎么样?

楼主(2009-02-13):
比如,君正,博芯,凌阳,
对它们的开发和一般的ARM工具都可以一样么?
现在网上的资料不多,但市场上出现一批低价的数码产品,我猜都是用国产的ARM做的。
   最近要做个彩屏显示的计数器,没有什么功能,就真彩TFT显示,单片机是吃不消了,一方面成本要低,一方面要可靠。
  请大伙帮忙出个注意。谢谢。

网友A:
貌似君正还不错

现在国内的arm做的也可以……
说白了就是抄的(小声点我也听人说的),部分改动……
代工肯定就那么几家所以工艺应该也不差

楼主:
君正的不是ARM7啊,入门有点难度

如我说的小项目,TFT真彩显示(320×240或者大一号的4.3寸屏),背景静态高清图片,界面上显示时钟,计数值,之类的。
  我现在还没有思路,不知道如何下手。
  裸奔是否可以做到?
 如果要用OS的话,在用什么GUI?

网友B:
最快的方案

STM32ZE+r61505(或者其他的驱动芯片,如台湾所罗门)
很多2.8-3.5的TFT屏都是带驱动芯片的,比自己买划算!
裸奔完全没问题,用uCGUI做界面

网友C:
不如先选好软件

再从软件能提供支持的芯片里选个合适的

网友D:
国产ARM一般是专用SOC。指对具体应用

楼主:
看来是要交点学费才能了解各自好处

对STM-CORTEX M3 听的比较多,但要外加TFT驱动芯片,增加了成本,对于我这么单一功能的产品,成本控制的非常严格。
 mxh0506 说的不错,现在的ARM7有的还带MMU TFT控制器,跑老狼说的UCGUI肯定没有问题。
  那我接下来先从熟悉ucGUI开始吧,
  顺便再问下,QT2能否运行于uc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