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ARM上能对文件或图片进行压缩么?

楼主(2009-02-13):
 如题~
希望传送速度快而且时间短,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压缩的方法!(比如一幅图片从100k压缩到10k)

还有想问下,在ARM上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好几个文件打包传送的啊?
连续拍一组图片一张一张传送实在太耗时了。。。。

网友A:
跟ARM无关(更进一步说,与处理器无关)。

能不能压缩,能压缩到多少,与你图片本身和可以接受的质量有关。

楼主:
那么压缩的过程是不是可以用C程序实现呢?

图片在ARM上用摄像头拍摄之后以jepg的格式自动保存在目录下,现在希望对这个图片进一步压缩(图片内容很简单,黑底一个亮点,所以进一步压缩应该不会影响很大)!
可是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压缩的资料(有些资料是将bmp格式的文件转换为jpg格式来达到压缩效果,可是我的这个情况是图像本来就是jpg的!)
想问问谁做个这方面压缩的东西 用C语言可以实现么?

网友B:
jepg再压缩也压缩不了多少了,只会徒然降低画质

网友A:
我看不用再想了,已经压缩成jpg了,再压的可能性非常小

如果你的算法不够好,再压一下体积反而会更大。

可以考虑运动图象压缩的方法了,这需要你先解压缩,然后就可以对帧间的大量重复数据压缩掉。当然单独的帧还是需要JPEG压缩。

楼主:
想不明白了。。。

:)不好意思 问个极为外行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平时拍的照片即使是jpg格式的都可以再通过一些软件压缩呢。。。比如拍出来3M压缩之后可能只剩下100k呢?想不明白啊。。。

楼主:
高人给我提个建议吧!!

ARM上的摄像头在1min之内拍数张照片,这些照片存在目录下特别大,传送起来费时还耗能,有什么办法把它们弄得小一点儿再传啊?有办法么?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能把3M的JPG图片压到100K?太猛了吧?

我把一张从相机里拿出来的大小为3,205,187字节(3M)的JPG图片压缩成rar文件,结果变成了3,205,262字节,
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变化(还增加了几字节,当然它要存储一些附加信息)。

JPG图片的几乎不能再压缩了,除非降低质量。你应该考虑相片之间的相关性,才能进一步压缩,找一些运动图象压缩的资料看看吧

网友B:
有可能那个“3M的JPG图片”实际上是BMP格式:-)

网友A:
哈哈,如果真是BMP,那也是不复杂的图案,

否则也很难达到1/30的压缩率。

楼主:
看来是我没表达清楚:)

奥~呵呵 我说的是那种:就类似于在windows下我的一张照片要传上网 可是有限制大小的 必须把照片压缩一些(刚才问了别人一下 这种压缩其实就是压缩分辨率——看来我是个外行中的外行)
那我现在要是想实现这种呢 其实就是降低质量了。。。能实现么?拍了图片 存下来 再压缩传送!(主要图片就是很简单的那种 所以我想要是降低了分辨率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有可能那个“3M的JPG图片”实际上是BMP格式:-)?怎么说?

网友B:
象现在较好的800万像素的相机的照片也大多不到1M/张

你的是什么相机呢???

图片分辨率越小当然尺寸越小,但减低分辨率和“压缩的方法”有什么关系啊???
你的主贴一开始就说错了。

网友A:
降低分辨率简单啊,其实就是缩小图片。

每隔几个点抽取一个点就行了。或者考虑其它一些算法,例如几个点合起来取平均值当作一个点。
例如原来是100*100的,你现在每隔10个抽取一个相速,就是10*10的了。只剩下了1/100。

网友A:
老X不对哦,600万像素的照片,一般都有3M左右的哦...

800万的照片一般要4M左右吧。

网友C:
呵呵,两位大师在给一位后进猛普及知识啊

估计楼主问的可能是性能相关的问题
就是在ARM下能不能做实时的图象(视频)处理.
RAM空间多大?
图片多大?
图片处理速率要求多快? 30fps?
系统时钟频率多大?

楼主:
computer00 应该是说对了!!嘿嘿

我就是那么想的啊~~呜呜 就是比较有歧义可能!
我的意思就是说舍弃一些分辨率让照片小一些!(我称之为压缩。。。呵呵)应该就是用你说的那种方法。。。那样的话是说不怎么复杂么?用C编个程序能实现么?还是用个什么辅助的图像处理工具呢?

楼主:
mylovetus说的“实时”。。。问问

mylovetus说的“实时”是不是那种我直接照出来的照片就是那么小的啊?(理解错误千万别笑我啊~实在外行。。。)这种实现起来难度咋样呢?

楼主:
听说opencv可以进行图像处理!

opencv的功能貌似挺强大的呢。。。里面好像有函数直接实现图像的缩放。。。我以前傻傻的以为缩放只是图像画面大小变小了 而所占空间(kb
)没变化。。。

网友D:
咱们觉得压缩的跟像素就是一回事

咱们觉得压缩就是利用算法将文件有损或无损地处理,以达到保留最多文件信息,而令文件体积变小。而减少像素,就能使文件或图片变小。说白了,减少像素只是压缩的一种方法。而说到ARM上能不能对文件或图片进行压缩,我觉得哦(虽然本人不清楚),既然自己所用到的PC能压缩,那ARM应该也行,可能要求片子的速度高而已,但具体怎么实现,我也不懂。

网友A:
要先解压缩,然后再抽取,然后再压缩...

楼主:
减少像素就是说图片会按比例缩小?

 有没有说能不吧画面缩小只是舍弃一定的清晰度来完成的压缩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