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怎样入手

楼主(2009-02-19):
我已学过微机原理,数/模电,单片机原理,并且对PIC单片机有一定的运用能力.现在想学ARM 不知道要从哪里入门,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选一种资料全的型号,S3C2410可以考虑

如果想掌握ARM,还是要先裸奔.如果只做应用程序,那就不需要考虑ARM或什么东东了,直接基于操作系统即可

楼主:

裸奔:放下一切,从头开始吗?

网友A:
通常大伙都称前后台系统(无OS)为裸奔

网友B:
听南哥的,多请教南哥

哈哈,最好整套南哥得开发系统,板子+教科书

很快就上手了

网友C:
初学者的我认为也应该,板子加书,系统的学

网友D:
如果用过8位机,ARM7上手可能更快些,非常相似

网友E:
何止相识

有人简直说 一模一样

楼主(2009-03-24):
选一种资料全的型号,S3C2410可以考虑

我在看一本《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教程》--田泽
是用S3C44B0X   相对S3C2410  对于新手哪种会更容易上手呢。谢谢!

网友B:
田泽的书就不要细看了

那个书出的比较早,讲的44B0,现在基本没人用了

强烈建议买南哥的板子+书,然后ARM体系结构与编程当辞典

用心,半个月就差不多了入门了吧

我前面也是绕了很多弯路

嘿嘿,不过现在回头看看,绕弯路也不全是坏处啊,学东西还是挺广的

楼主:
南哥的板子+书

请问,南哥的板子+书,哪里去买?

网友B:
给南哥发站内消息

或者另开个帖子,题目就写求南哥的板子和书

南哥会第一个出来告诉你怎么操作的

网友F:
推荐南哥和涛哥的

首选ARM9,2410,2440都可以

2410网上资料最多了

自学也没什么问题,基本上所有问题都能在网上找到答案

而且ARM体系的都差不多,一种弄明白了,转其他的很容易

网友F:
LS是托,广告!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