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文件变为十六进制代码(后续……)

楼主(2009-02-27):
我的系统是S3C2440+UCOS_II,用WinHex和UtraEdit将音频文件打开成十六进制后,如何在字节前面添加0x,还要在每个字节后加分隔号,有没有什么好方**谢谢大家.
补:按照阿南版主的方法添加到我的C源程序中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让一女同学用XP自带的录单机录的音,转化为十六进制代码添加到源程序后,放出的音很难听,完全变了,我估计是频率不对,改成了32kHz,16位,立体声,下面是对S3C2440相关寄存器的设置:
rIISCON = (1<<5) + (1<<2) + (1<<1);
              //Bit[1]    IIS prescaler enable
            //Bit[2]    Rx idle
              //Bit[5]    Tx DMA enable
        rIISMOD = (0<<9)+(0<<8) + (2<<6) + (0<<5) + (0<<4) + (1<<3) + (1<<2) + (1<<0);
            //Bit[1:0] Serial bit clock => 32fs,
            //Bit[2]    Master clock => 384fs,
            //Bit[3]    Serial data bit per channel => 16bit,
            //Bit[4]    Serial interface format => IIS compatible format
            //Bit[5]    Active level of left/right channel => Low for left channel
            //Bit[7:6] Tx/Rx mode select => Tx mode
            //Bit[8]    Master/Slave mode => Master mode
            //Bit[9]    Master clock => PCLK
        rIISFCON = (1<<15) + (1<<13);
            //Bit[13]  Tx FIFO enable
            //Bit[15]  Tx FIFO access mode => DMA

网友A:
WinHex中,编辑->全部复制->C源,然后在C语言的文件中粘帖即可

楼主:
补充

IISMOD中的Master clock 改为256fs后,声音便放不出来了.XP中的音频格式为:
 PCM 32 kHz, 16 位, 立体声,PCM是PC的主时钟吗?那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把Master clock 设为384/256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