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1到ARM,SDRAM地址搞不清,请指教

楼主(2009-02-28):
  从51转型学ARM,今天看SDRAM的资料,K4S561632C,根据51里学的东西地址线A0-A12容量应该是8K*16BIT*4   可资料上写的是4M*16BIT*4  看了很长时间没有想通,请指教.....

网友A:
a0-a12是行,列复用的

应该是:2^(13+13) 寻址空间。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下我明白了.

谢谢楼上的...这下我明白了.

楼主:
算下来是64M *4=256M

要是这样算,那说明每次只能写一个BIT,先送行,再送列,是这样吗???

还是每次读写16个BIT,送一个行,列地址每次增加16,,,,英文资料看不太懂,不好意思,请指教

网友B:
一般的ARM处理器应该都有EMI的吧

不知道其它处理器自样,SEP4020是有EMI的,用SDRAM就像用SRAM一样爽。

网友C:
SDRAM要刷新的,时间长了数据就丢失了,30年前的PC就用上了SDRAM

学过微型机原理与应用的都知道这东东,PC机的主板电路原理图画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