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盖了BOOTLOAD程序后怎么就烧不了flash了呢?

楼主(2009-03-01):
自已写的一个基于ucos上的应用程序,没有初始化存储器等芯片,覆盖了BOOTLOAD程序后,发现运行不正常后再想补烧bootload怎么就烧不了flash(SST39VF1601)了呢?用H-JTAG能检测到ARM7,H-FLASHER说ID错误(为0xffffffff),请问大虾们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急等。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需要配置一下?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需要配置一下?

网友B:
可能有CPLD之类的吧

有些开发板上有些FPGA,CPLD等,上电后要初始化,否则总线混乱
当然无法烧写flas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