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ADS开发2440一简单测试程序...

楼主(2009-03-01):
问: 我的程序实现了自身从nand/nor copy到sdram的操作,此时如果我欲将程序烧录到nand/nor , 在编译程序的时候,ADS的RO_BASE应该如何设置,是设置为0地址还是sdram的地址 ?

网友A:
设置成SDRAM的地址

网友B:
阿南能讲讲为什么吗?

网友A:
这个地址相当于你程序中如了程序,以及跳转等各种相对地址

,如果这个参考点变了,那么跳转时就会使程序跑飞.
因为你将代码复制到SDRAM的起始空间(如:0x30000000)开始运行,所以参考点就应该是这里了,如果还是以0x0编译链接,那么目标代码的参考点就到0x0去了

网友B:
理解不了

我的理解是:如果程序直接LOAD到SDRAM中去运行,当然应该填SDRAM的地址。而LZ所说的程序还是要下载到FLASH中去运行的,当然应该填0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