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烧写问题(求助-急)

楼主(2009-03-02):
我的开发板S3C2440的程序是在SDRAM中调试运行的,现在我要把程序写到FLASH中运行,我在起动代码里加入了几行,
            ldr  r0, = pROM_BASE
            ldr  r1, = pRAM_BASE
            ldr  r2, = |Image$$RO$$Limit|
            ldr  r3, = |Image$$ZI$$Base|
            ldr  r4, = |Image$$RW$$Base|

            sub   r3, r3, r4
            add   r2, r2, r3
COPY_CODE
            cmp      r0, r2
            ldrne    r3, [r0], #4
            strne    r3, [r1], #4
            bne      COPY_CODE

在起动代码的前面我还加入了:
pROM_BASE     EQU        0x00000000
pRAM_BASE     EQU        0x30000000
另外,ARM-Linker也改过了,但烧写到FLASH中后系统跑不起来?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啊.

楼主:
补充

我就是在以下代码的前面加的:

    LDR     r0, =|Image$$RO$$Limit| ; Get pointer to ROM data
    LDR     r1, =|Image$$RW$$Base|  ; and RAM copy
    LDR     r3, =|Image$$ZI$$Base|

    ;Zero init base => top of initialised data
    CMP     r0, r1          ; Check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BEQ     %F2
    CMP     r1, r3          ; Copy init data
    LDRCC   r2, [r0], #4    ;--> LDRCC r2, [r0] + ADD r0, r0, #4
    STRCC   r2, [r1], #4    ;--> STRCC r2, [r1] + ADD r1, r1, #4
    BCC     %B1
    LDR     r1, =|Image$$ZI$$Limit| ; Top of zero init segment
    MOV     r2, #0
    CMP     r3, r1          ; Zero init
    STRCC   r2, [r3], #4
    BCC     %B3
    ]

这些代码的RO-BASE:0x30200000,RW-BASE空.说明是在SDRAM中运行的.SDRAM的起始地址为:0X30000000.所以要写到FLASH中,我将加入了前面的几行代码,把FLASH中的代码复制到SDRAM中运行.就如前面所说的,写到FLASH中后,跑不起来?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用ADS调试一下

你的程序在SDRAM中运行没有问题。你还是在SDRAM中运行,在进入AXD界面后,不要运行,直接将PC值设为0,看看从0地址开始的代码是不是你下载到flash中代码。

网友B:
楼主用哪个开发环境?

我用的是mdk.上周也差不多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把.s文件中的clock setup 勾上就好了,然后注意下.ini中的pc.

楼主:
补充

我加的代码请看1楼我发的贴,大家看下对不对.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