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 LINUX 虚拟机等问题。謝謝

楼主(2009-03-02):
1 用虚拟机装LINUX要什么硬件配置跑起来不会慢(集成显卡的主板,1G以上的内存可以不可以?)
2 电脑主板没串口,用什么方法弄个串口最接近主板本身带的串口?(以前有个类似的帖子,还没找到) 转的串口在有虚拟机时要不要装LINXU的驱动?虚拟机下如何使用转的串口?
 我用的虚拟机是VMWARE

网友A:
用VMWARE的话可以用命名管道虚拟串口

或者直接用宿主机上的串口
宿主机的内存1G应该差不多吧,这个要看你的虚机设多少内存,同时跑几个虚机
我用ubuntu 7.04, 只设置256MB内存, 跑得挺顺

楼主:
楼上各位朋友
    我主板没有串口。在虚拟机里可以用转的串口吗?(比如:USB转串口或其他转的串口)

网友B:
虚拟机用的就是你宿主机的资源,你把宿主机的搞好了,虚拟机就能用

楼主:
今天有人说我的CPU差了
amd sempron 2500+ 1.41Ghz
加1G内存XP下跑虚拟机LINUX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