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触摸屏驱动

楼主(2009-03-03):
ADC是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的缩写,指模/数转换器或者模拟/数字转换器。
A/D转换的作用是将时间连续、幅值也连续的模拟量转换为时间离散、幅值也离散的数字信号。
触摸屏一般包括触摸屏控制器和触摸检测装置
触控屏控制器的主要作用是从触摸点检测装置上接收触摸信息,并将它转换成触点坐标,再送给CPU。
触摸检测装置一般安装在显示屏幕的前端,主要作用是检测用户的触摸位置,并传送给触摸屏控制器
电阻触摸屏
电阻触摸屏的屏体部分是一块与显示器表面相匹配的多层复合薄膜。它由一层玻璃或有机玻璃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的导电层,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硬化处理、光滑防刮的塑料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透明导电层,在两层导电层之间有许多细小的透明隔离点把它们隔开绝缘。
模块初始化函数是调用s3c2410_ts_init 函数来实现的,注册底层的 device_driver 结构到核心。
static struct device_driver s3c2410ts_driver = {
        .name           = "s3c2410-ts",
        .bus            = &platform_bus_type,
        .probe          = s3c2410ts_probe,
        .remove         = s3c2410ts_rem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