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项目的具体的、初级的问题

楼主(2009-03-07):
我选ARM9,三星的2440,想用触摸屏控制继电器,是不是应该用linux+qt呢?如果用linux,怎么做到程序界面没有右上角的XX呢:)

望老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简单的控制,直接裸奔啦

楼主:
不想裸奔

做这个东西其实是一次学习的机会,我不想用最简单的裸奔,想加个操作系统

网友A:
哈哈,不要小看裸奔.

站在产品的角度,简单问题复杂化,是非常失败的.
站在学习的角度,裸奔也是很能了解ARM最底层的东东,这个基础对无论是Linux还是Wince的驱动调试都很重要的.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才最能体现您的价值.

楼主:
呵呵:)

那么请教一下,裸奔下如何驱动液晶屏和制作图形界面啊,能告诉我大概的东西也行啊:)

网友A:
驱动液晶屏和制作图形界面,请参考《ARM Linux入门与实践》一

网友B:
showFullScreen

在QT显示主widget的函数中,使用showFullScreen函数即可。
测试通过。
具体内容请参考QT classes reffe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