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断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3):
ARM, dc, AD, se, ADC
用ARM驱动触摸屏,中断方式
打印到串口终端的信息如下:

Test Touch Screen...
HandlerIRQ...
Select IRQ function...
HandlerTC...
Auto xy mode...
               鎬

显示已经跳转到HandlerTC子函数,也进入了自动xy模式.
可是怎么就死了呢?

有时候多按几下复位键,又能够读出xy坐标:
Test Touch Screen...
HandlerIRQ...
Select IRQ function...
HandlerTC...
Auto xy mode...
HandlerADC...
X=0287 Y=0316

很奇怪,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贴上自己的程序:

#define ISR_ADC_OFT 31

void HandlerTC(void)
{
    //Disable TC intrrupt
    rSUBSRCPND |= (1<<9);
    rSRCPND |= (0x8000);
    rINTPND |= (0x8000);

    UartSendString("HandlerTC...");

    if(rADCDAT0 & 0x8000)
    {
        rADCTSC = (1<<7) | (1<<6) | (1<<4) | (3);
        UartSendString("wait intrrupt mode...");
    }
    else
    {
        //AUTO_PST = 1, PULL_UP = 1,XY_PST = 0
        rADCTSC = (1<<3) | (1<<2);
        UartSendString("Auto xy mode...");
        rADCCON |= 1;//ADC start
    }
}

void HandlerADC(void)
{
    //Disable ADC intrrupt
    rSUBSRCPND |= (1<<10);
    rSRCPND |= (0x8000);
    rINTPND |= (0x8000);

    UartSendString("HandlerADC...");
    SEND_XY_VALUE;

    rADCTSC = (1<<7) | (1<<6) | (1<<4) | (3);
}

void TouchScrIntHandle(void)
{
    UartSendString("Select IRQ function...");

    if(rSUBSRCPND & (1<<9))
        HandlerTC();
    else if(rSUBSRCPND & (1<<10))
        HandlerADC();
    else
        UartSendString("other interrupt occur...");
}

void SysClkSet(void)
{
    //Fin = 12MHz, FCLK = 400MHz, FCLK:HCLK:PCLK = 1:4:4
    //FCLK = 400MHz,HCLK = 100MHz, PCLK = 100MHz;
    rMPLLCON = (42<<12) | (1<<4);//FCLK = 400MHz
    rCLKDIVN = (2<<1);//FCLK:HCLK:PCLK = 1:4:4
}

void ADC_Init(void)
{
    isr_handle_array[ISR_ADC_OFT] = TouchScrIntHandle;
    rINTMSK &= ~(1<<31);//Enable ADC interrupt
    rINTSUBMSK &= ~(1<<9);//Enable INT_TC interrupt
    rINTSUBMSK &= ~(1<<10);//Enable INT_ADC_S interrupt
    //PRSCVL = 99, A/D CLK = PCLK / (PRSCVL + 1)= 1MHz
    rADCCON = (1<<14) | (99<<6);
    rADCDLY = 50000;

    //UD_SEN = 0, PULL_UP = 0, XP_SEN = 1, XM_SEN = 0
    //YP_SEN = 1, YM_SEN = 1, XY_PST = 3.
    rADCTSC = (1<<7) | (1<<6) | (1<<4) | (3);

    //AUTO_PST = 1,
    //rADCTSC |= (1<<2);

    //AUTO_PST = 1,
    //rADCDAT0 |= (1<<14);
    //rADCDAT1 |= (1<<14);
}

void LCD_Init(void)
{
    //I/O port Init,
    rGPCUP   = 0xffffffff;// Disable pullup
    rGPCCON  = 0xaaaaaaaa;// GPIO管脚用于VD[7:0],LCDVF[2:0],VM,VFRAME,VLINE,VCLK,LEND
    rGPDUP   = 0xffffffff;// Disable pullup
    rGPDCON  = 0xaaaaaaaa;// GPIO管脚用于VD[23:8]
    rGPGUP = 0xffffffff;
    rGPGCON = (3<<8);//GPG4:LCD_PWREN

    //CLKVAL = 4, VCLK = HCLK / [(CLKVAL + 1) * 2] = 50MHz
    //PNRMODE = 0b11, TFT LCD
    //BPPMODE = 0b1100, 16BPP
    rLCDCON1 = (4<<8) | (3<<5) | (12<<1);

    //VBPD = 1, LINEVAL = 320-1, VFPD = 5, VSPW = 1
    rLCDCON2 = (1<<24) | (319<<14) | (5<<6) | (1);

    //HBPD = 36, HOZVAL = 240-1, HPFD = 19,
    rLCDCON3 = (36<<19) | (239<<8) | (19);

    //HSPW = 5,
    rLCDCON4 = 5;

    //FRM565 = 1, INVVLINE = 1, INVVFRAME = 1, BSWP = 1
    rLCDCON5 = (1<<11) | (1<<9) | (1<<8) | (1<<1);

    rLCDSADDR1 = ((LCDBUFFER>>22)<<21) | (0x1FFFFF & (LCDBUFFER>>1));
    rLCDSADDR2 = (0x1FFFFF) & ((LCDBUFFER + 240*320*2)>>1);
    rLCDSADDR3 = 120;
}

void HandlerIRQ(void)
{
    unsigned long oft = rINTOFFSET;

    UartSendString("HandlerIRQ...");

    //清中断
    if (oft == 4)
        rEINTPEND = 1<<7;
    rSRCPND = 1<<oft;
    rINTPND = rINTPND;

    isr_handle_array[oft]();
}

void Isr_Init(void)
{
    rINTMOD=0x0;      // All=IRQ mode
    rINTMSK=BIT_ALLMSK;      // All interrupt is masked.

    pISR_IRQ = (int)HandlerIRQ;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DDR;
    SysClkSet();
    Isr_Init();
    UartInit();
    ADC_Init();
    LCD_Init();

    rTPAL |= (0xff);
    rTPAL |= (1<<24);

    UartSendString("Test Touch Screen...");

    for(;;)
    {
        ;
    }
}

楼主:
没人理我,自己顶起....

楼主:
为什么会产生未定义指令中断?

仔细看了下启动代码和C程序,做了一些改动,
算是可以读出xy坐标的值,但是每次都会产生未定义指令中断?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哪位给我指点一下吧...

Test Touch Screen...
Select IRQ function...
HandlerTC...
Auto xy mode...
HandlerTC Finish...
HandlerADC...
X=0436 Y=0314
Undefined instruction exception!!!

网友A:
产生未定义指令中断,有时更多的是硬件上的不稳定

比如SDRAM读写出错等产生

楼主:
谢谢阿南了.....

这程序烦了我一天了...
还是有问题
我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