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TM32 C代码中把全局数组指定内存地址

楼主(2009-03-20):
如题,定义一个全局数组,数组首地址固定在某一个地址(例如0x20000200)

楼主:
我用的编译器是keil

用指针并不能保证地址后的一段内存不被用到,最好能使用数组分出一段内存专用

网友A:
*(unisgned char *)0x20000200=全局变量;

volaitle *(unisgned char *)0x20000200=全局变量

楼主:
回三楼,

回三楼,
你说的是全局变量,数组跟单个变量不同,单个变量可以用上面的方式,更安全的方式是用指针来做,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p = (volatile unsigned short)0x20000100;
这样可以直接引用p,也可引用地址

但是数组呢?

楼主:
分散加载

昨天试了一上午,采用分散加载的方式可行。呵呵,曲线救国。
在.scat文件中单独开辟一段区域,
  DATA_TEST 0x20000010  0x00000500
  {
    *(TEST_DATA)
  }

  DATA 0x20000510  0x00004C00
  {
    * (+RW, +ZI)
  }
TEST_DATA在.c文件中定义
#pragma arm section rwdata = "TEST_DATA"
u16 Test_Data[640]=
{0 };
#pragma arm s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