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带并口的本本

楼主(2009-03-21):
想学习arm需要从网上淘个带并口的本本,想请淘过的大家给点经验
谢谢!

网友A:
本本,还是不要在网上淘了.新的台试机也可以的

网友B:
晕,学ARM干嘛要买本了?

网友C:
建议买个usb转并口的线

建议买个usb转并口的线 好的几十块
现在带并口的不多
五年前的本本不用也罢

网友D:
楼上的朋友可能没明白他的意思

  现在的USB转串口在ARM开发板上根本用不了的,不过也没关系,你可以看下我们的OPENJTAG,一种USB接口的JTAG调试器,可直接对NAND FLASH和NOR FLASH进行烧写.
介绍网址如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20f4b18ac688cdac82117d49590eba6.htm

网友E:
建议X32

1.8G奔腾M处理器,内存硬盘自己扩就是了,标配512M/40G,12寸屏(相当方便),带并口,没有串口,我最近买过2台,速度还可以

开始看过康柏的N410C,主要问题是内存只支持SDRAM,估计性能比较有限

网友B:
USB转串口很好用啊!

PL2303的,便宜又好用,20左右一根

我目前用的正HIGH,我的笔记本没的串并口

楼主:
想要个本本

是觉得换地方带着方便,usb转的也考虑过但感觉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