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Computer00,您提到的那篇**在博客的哪一页,没找到.

楼主(2009-03-28):
用ARM开发产品,没有了位指令,机器架构又是流水线结构,分枝指令严重影响效率,对ARM汇编又不熟悉.到底始何写C语言程序才能高效运行.先写两个函数,大家提提优化建议.

static uchar SD_SPI_ReadByte(void)
{
    uchar ucReadData;
    uchar ucCount;

    ucReadData = 0;
    Macro_Set_SI_High();

    for(ucCount=8; ucCount; --ucCount)
    {
        ucReadData <<= 1;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        if(GetSDCard_SO_Value())
        if(AT91F_PIO_GetInput( AT91C_BASE_PIOA) & SD_SO)  //内联函数,无调用开销
        {
//            ucReadData |= 0x01;
            ucReadData++;
        }
    }
    return(ucReadData);
}

void  VS1003B_SPIPutChar(unsigned char ucSendData)
{
//    S0SPDR = c;
//    while((S0SPSR & 0x80) == 0);     //等待SPI将数据发送完毕
    uchar ucCount;
    uchar ucMaskCode;

    ucMaskCode = 0x80;
    for(ucCount=8; ucCount; --ucCount)
    {
        Macro_Set_CLK_Low();

        if(ucMaskCode & ucSendData)
        {
            Macro_Set_SI_High();
        }
        else
        {
            Macro_Set_SI_Low();
        }

        Macro_Set_CLK_High();
        ucMaskCode >>= 1;

    }
}

网友A:
....

芯片不是这样玩的.
以下原则千万遵守

1. 能用硬件解决就用硬件.别用软件模拟.才几十M就觉得很宽裕?用1G的DSP都不敢这么用.

2. 资源足够,能上操作系统千万别裸奔.裸奔不代表高手,恰恰是落后的象征.

3. 能用C千万别写汇编.我敢担保你基本写不出能比ARM编译器更快的汇编.32位芯片有流水线的,和单片机不一样,很容易产生寄存器竞争的.比如上条指令写R0,下一条指令读R0的话就会有2-3个clk的延时.MDK使用ADS3的编译器,虽然比不上最新的ADS4编译器,但是已经很厉害了.

4. 写代码一定要系统无关性.无论在arm7,arm9,还是pc上都是能跑的.平时调程序多用VC,调好后直接上板,争取一次成功.

5. 用操作系统千万记得线程安全性. 要保护多个线程操作一个硬件.

楼主:
补充一下,上面带Macro开头的语句都是宏调用,无开销

#define Macro_Set_SI_High()      AT91F_PIO_SetOutput( AT91C_BASE_PIOA, SD_SDIN )
#define Macro_Set_SI_Low()      AT91F_PIO_ClearOutput( AT91C_BASE_PIOA, SD_SDIN)

#define Macro_Set_CLK_High()      AT91F_PIO_SetOutput( AT91C_BASE_PIOA, SD_SCLK)
#define Macro_Set_CLK_Low()      AT91F_PIO_ClearOutput( AT91C_BASE_PIOA, SD_SCLK)
后面的函数是内联库函数,编译直接插入功能函数中.

楼主:
最近试了一把用AT91SAM7S64+VS1003B播放MP3音乐,320kbps有些杂音

256KbPS时,MCU还有空闲,上升到320kbPS时,MCU满负载,耳机中有杂音,系数据断流所致.哈哈,此贴为抛砖引玉贴,最后底层读写肯定要用硬件SPI实现,但其优化的思路和方法可用到程序的其它地方,会带来更多性能的提升.

网友B:
开硬件SPI吧,再加上DMA。

网友C:
晕,不要拿着ARM当单片机用啊~~~

尽量启用硬件SPI、DMA

楼主:
当然最后肯定要用硬件SPI的,但俺深信优化还是大有益处的

贴上仿真时的汇编源程序,简单的移位变换处理,为什么要用到NOP指令,没整明白,哈哈,会ARM汇编的不妨指点指点.
    36:
0x0010020C  E1A00C84  MOV       R0,R4,LSL #25
0x00100210  E1A04C20  MOV       R4,R0,LSR #24
    37:         Macro_Set_CLK_Low();
0x00100214  E1A00000  NOP
   620:         pPio->PIO_CODR = flag;
0x00100218  E3A00901  MOV       R0,#0x00004000
0x0010021C  E2401B13  SUB       R1,R0,#0x00004C00
0x00100220  E5810034  STR       R0,[R1,#0x0034]
   621: }
0x00100224  E1A00000  NOP
    38:         Macro_Set_CLK_High();
    39:
    40: //        if(GetSDCard_SO_Value())
0x00100228  E3A01901  MOV       R1,#0x00004000
0x0010022C  E2400B13  SUB       R0,R0,#0x00004C00
0x00100230  EB0000D5  BL        AT91F_PIO_SetOutput(0x0010058C)
    41:         if(AT91F_PIO_GetInput( AT91C_BASE_PIOA) & SD_SO)  //内联函数,无调用开销
    42:         {
    43: //            ucReadData |= 0x01;
0x00100234  E1A00000  NOP
   586:         return pPio->PIO_PDSR;
0x00100238  E59F00C8  LDR       R0,[PC,#0x00C8]
0x0010023C  E590003C  LDR       R0,[R0,#0x003C]
0x00100240  E3100A01  TST       R0,#0x00001000
0x00100244  0A000001  BEQ       0x00100250
    44:             ucReadData++;
    45:         }
    46:     }
0x00100248  E2840001  ADD       R0,R4,#0x00000001
0x0010024C  E20040FF  AND       R4,R0,#0x000000FF
    33:     for(ucCount=8; ucCount; --ucCount)
    34:     {
    35:         ucReadData <<= 1;
    36:
    37:         Macro_Set_CLK_Low();
    38:         Macro_Set_CLK_High();
    39:
    40: //        if(GetSDCard_SO_Value())
    41:         if(AT91F_PIO_GetInput( AT91C_BASE_PIOA) & SD_SO)  //内联函数,无调用开销
    42:         {
    43: //            ucReadData |= 0x01;
    44:             ucReadData++;
    45:         }
    46:     }
0x00100250  E2450001  SUB       R0,R5,#0x00000001
0x00100254  E20050FF  AND       R5,R0,#0x000000FF
0x00100258  E3550000  CMP       R5,#0x00000000
0x0010025C  1AFFFFEA  BNE       0x0010020C
    47:     return(ucReadData);
0x00100260  E1A00004  MOV       R0,R4
0x00100264  E8BD4070  LDMIA     R13!,{R4-R6,R14}
    48: }
    49:
    50: void  VS1003B_SPIPutChar(unsigned char ucSendData)
0x00100268  E12FFF1E  BX        R14
    51: {
    52: //    S0SPDR = c;
    53: //    while((S0SPSR & 0x80) == 0);     //等待SPI将数据发送完毕
    54:     uchar ucCount;
    55:     uchar ucMaskCode;
    56:
0x0010026C  E92D4070  STMDB     R13!,{R4-R6,R14}
0x00100270  E1A04000  MOV       R4,R0
    57:     ucMaskCode = 0x80;
0x00100274  E3A05080  MOV       R5,#0x00000080
    58:     for(ucCount=8; ucCount; --ucCount)
    59:     {
0x00100278  E3A06008  MOV       R6,#0x00000008
0x0010027C  EA000016  B         0x001002DC
    60:         Macro_Set_CLK_Low();
    61:
0x00100280  E1A00000  NOP
   620:         pPio->PIO_CODR = flag;
0x00100284  E3A00901  MOV       R0,#0x00004000
0x00100288  E2401B13  SUB       R1,R0,#0x00004C00
0x0010028C  E5810034  STR       R0,[R1,#0x0034]
   621: }
0x00100290  E1A00000  NOP
    62:         if(ucMaskCode & ucSendData)
    63:         {
0x00100294  E1150004  TST       R5,R4
0x00100298  0A000003  BEQ       0x001002AC
    64:             Macro_Set_SI_High();
    65:         }
    66:         else
    67:         {
0x0010029C  E3A01A02  MOV       R1,#0x00002000
0x001002A0  E2410B0B  SUB       R0,R1,#0x00002C00
0x001002A4  EB0000B8  BL        AT91F_PIO_SetOutput(0x0010058C)
0x001002A8  EA000005  B         0x001002C4
    68:             Macro_Set_SI_Low();
    69:         }
    70:
0x001002AC  E1A00000  NOP
0x001002B0  E3A00A02  MOV       R0,#0x00002000
0x001002B4  E2401B0B  SUB       R1,R0,#0x00002C00
0x001002B8  E5810034  STR       R0,[R1,#0x0034]
0x001002BC  E1A00000  NOP
0x001002C0  E1A00000  NOP
    71:         Macro_Set_CLK_High();
0x001002C4  E3A01901  MOV       R1,#0x00004000
0x001002C8  E2410B13  SUB       R0,R1,#0x00004C00
0x001002CC  EB0000AE  BL        AT91F_PIO_SetOutput(0x0010058C)
    72:         ucMaskCode >>= 1;
    73:
    74:     }
0x001002D0  E1A050C5  MOV       R5,R5,ASR #1
    58:     for(ucCount=8; ucCount; --ucCount)
    59:     {
    60:         Macro_Set_CLK_Low();
    61:
    62:         if(ucMaskCode & ucSendData)
    63:         {
    64:             Macro_Set_SI_High();
    65:         }
    66:         else
    67:         {
    68:             Macro_Set_SI_Low();
    69:         }
    70:
    71:         Macro_Set_CLK_High();
    72:         ucMaskCode >>= 1;
    73:
    74:     }
0x001002D4  E2460001  SUB       R0,R6,#0x00000001
0x001002D8  E20060FF  AND       R6,R0,#0x000000FF
0x001002DC  E3560000  CMP       R6,#0x00000000
0x001002E0  1AFFFFE6  BNE       0x00100280
    75: }

网友B:
我晕...你慢慢优化吧...俺直接上SPI和DMA...

网友D:
俺也晕个~~~有SPI和DMA不用就是犯罪~~~

网友B:
哈哈……顶大叔,不但犯罪,还犯X~~~~

网友D:
哈哈~~~ARM时代不浪费都是犯罪~~~

网友E:
哈哈~~~ARM时代乱归类都是犯罪~~~

都把SPI,DMA,...集成在芯片内了,为何不用呢?

哦,因为把那玩意儿当“单片机”用了。

相当精彩的逻辑!

楼主:
我的乖乖,不能跟您们急了.说得是抛砖引玉,引来一堆口

即使用到ARM.需要优化的地方也很多.比如显示部分,比如流戏快速查找位表,比如快速贴BMP图.不要以为跨到ARM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曾看过老外用AT91SAM7S64在TFT的LCD上做的仿真钟,就用全汇编写的,为啥?追求速度.但俺不提倡全盘用汇编,我的理解是会用汇编比一无所知好.知道如何优化比不知道好.

楼主:
哈哈,终于搞定了,原来是优化等级设定不当

把优化等级设成level -3 播放320Kbps的MP3,MCU还有很多空闲时间向串口喊叫"I am Free"

网友A:
...

ARM编译器出名的好,你基本不可能写出汇编比编译器编出来的还快

楼主:
谢谢NetJob等,贴上一个用于测试的完整MDK项目,专测串并转换用

楼主:
MDK的优化页面内容如下,熟悉的朋友讲讲具体功能

找MDK自带的帮助,也没发现详细的介绍.

网友F:
楼上画面看起来不错啊

用的电脑是宽屏么??

网友G:
鼓捣热肠,最终将成为at91sam7s的砖家

佩服,俺太偷懒了,能省事就省事。

楼主:
呵呵,是打算把它当砖头用.还蛮结实的

有次焊接时调了1个180度,通电后发现不对劲,再转回来焊,还能用.

网友G:
热肠的脑袋还在单片机转呢

过两年就转过来了。
原来,只有1两银子,现在有一屋子的金子,不知道咋用。

楼主:
22楼的说得很好,很在理,鼓掌

也很有指导性.

网友G:
俺的群共享有硬件spi的例子,香肠自己找找吧。

网友H:
平时调程序多用VC,???????

VC 是啥东西啊?

网友I:
re

1)uchar ucCount -> uint ucCount
2) for循环适当展开。

楼主:
哈哈,难道32位变量体做的循环控制直比8位的快?

楼上网友的这建议,俺再来仿真验证验证,如的确可行,在ARM平台上那就改变习惯,尽量用32位数做循环变量了.

网友B:
临时变量尽量用32位的,这个你可以参考俺blog有篇**分析

楼主:
用软件仿真调试了一下,没有改进速度.

对单字节无符号数与字的操作完全用的一样的指令.变量长度够用的原则对低档单片机较为适用.

楼主:


网友B:
这里:

http://blog.**/computer00/20132/message.aspx

看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就清楚了。

网友J:
古道

如果32位机循环还用8位变量来计数的话,反而慢
因为编译器会在自增后,把多余的高24位mask掉,“与”出一个8位结果来给你;而32位变量自增一条指令就完成了

楼主:
俺用的那MDK3.2版,经过三级优化,测试的结果速度是一样的.

经过优化,MDK把8位无符号变量直接用一32位寄存器来装载,并初始化成无符号字节的初始值,代码如下.

0x00100244  E3A00000  MOV       R0,#0x00000000
0x00100248  E583C030  STR       R12,[R3,#0x0030]
    33:     for(ucCount=8; ucCount; --ucCount)
    34:     {
0x0010024C  E3A01008  MOV       R1,#0x00000008
    35:         ucReadData <<= 1;
    36:
    37:         Macro_Set_CLK_Low();
    38:         Macro_Set_CLK_High();
    39:
    40: //        if(GetSDCard_SO_Value())
    41:         if(AT91F_PIO_GetInput( AT91C_BASE_PIOA) & SD_SO)  //内联函数,无调用开销
    42:         {
    43: //            ucReadData |= 0x01;
0x00100250  E1A00C80  MOV       R0,R0,LSL #25
0x00100254  E1A00C20  MOV       R0,R0,LSR #24
0x00100258  E5834034  STR       R4,[R3,#0x0034]
0x0010025C  E5834030  STR       R4,[R3,#0x0030]
   586:         return pPio->PIO_PDSR;
0x00100260  E593203C  LDR       R2,[R3,#0x003C]
    44:             ucReadData++;
    45:         }
    46:     }
    47:     return(ucReadData);
    48: }
    49:
    50: void  VS1003B_SPIPutChar(unsigned char ucSendData)
    51: {
    52: //    S0SPDR = c;
    53: //    while((S0SPSR & 0x80) == 0);     //等待SPI将数据发送完毕
    54:     uchar register ucCount;
    55:     uchar register ucMaskCode;
    56:
0x00100264  E2411001  SUB       R1,R1,#0x00000001
    41:         if(AT91F_PIO_GetInput( AT91C_BASE_PIOA) & SD_SO)  //内联函数,无调用开销
    42:         {
    43: //            ucReadData |= 0x01;
    44:             ucReadData++;
    45:         }
    46:     }
    47:     return(ucReadData);
    48: }
    49:
    50: void  VS1003B_SPIPutChar(unsigned char ucSendData)
    51: {
    52: //    S0SPDR = c;
    53: //    while((S0SPSR & 0x80) == 0);     //等待SPI将数据发送完毕
    54:     uchar register ucCount;
    55:     uchar register ucMaskCode;
    56:
0x00100268  E3120A01  TST       R2,#0x00001000
0x0010026C  12800001  ADDNE     R0,R0,#0x00000001
0x00100270  120000FF  ANDNE     R0,R0,#0x000000FF
0x00100274  E21110FF  ANDS      R1,R1,#0x000000FF
0x00100278  1AFFFFF4  BNE       0x00100250
    57:     ucMaskCode = 0x80;

说明: R1为uCount;
执行ucCount--的汇编语句为:
SUB       R1,R1,#0x00000001
执行检查循环终止条件是否为0并退出的语句为
ANDS      R1,R1,#0x000000FF
BNE       0x00100250

网友K:
re

我在UCOS里几个任务,放320KPB/S的MP3,播放任务还可以挂起30ms不卡

楼主:
楼上的说说详细点听听,用的什么平台.挂起30mS,有些不可信.

320Kbps,要求数据流是40K字节/s,每毫秒40个字节.30ms是1200个字节,VS1003B总共只有32字节缓冲,怎么来得及缓冲.

网友B:
估计人家用的硬件SPI和硬件DMA啊,这个可差得N远了。

网友I:
re

可以试下把for循环展开

至于具体细节,可以参考《ARM嵌入式系统开发—软件设计与优化》(沈建华译,北航出版社)的第五章:高效的C编程。那介绍比较详细。

楼主:
哈哈,除非DMA,硬件SPI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俺在37楼计算时,已经把送数据的时间按0计算了.DMA+SPI那是无敌的,等于请了个不吃饭光干活的工人,发现VS1003B没数据了,自己去SRAM中找数据,把VS1003B喂饱.只有SRAM中的数据用完了,才通知MCU,运一车过来.慢慢用.

楼主:
哈哈,俺有空时去看看北航译的那本书,不会For循环展开

只会使用不带循环的写法,循环多少次,俺就把循环代码体Ctrl+V多少次,估计效率是高,但代码长度也高.

网友K:
楼上的说说详细点听听,用的什么平台.挂起30mS,有些不可信

用NXP的LPC2148,都是用硬件SPI模式,没有DMA,VS1003B并不止32字节缓冲,你没有好好看英文手册,实际上1003内部的5K RAM都可以做缓冲,这才是关键。
我的播放任务确实挂起30ms才去给VS1003送数,320K的MP3播放流畅。

网友K:
仔细去看英文的数据手册吧,别看别人翻译的东西

VS103的DREQ变高的时候指它可以接收最少32字节数据,并不是说它只能接收32字节数据,我一开始直接丢给它几K的数据,然后就挂起做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