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ARM,选ARM什么开发板好?谢谢

楼主(2009-03-30):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比较乱各有所见。知道这里大师众多,想请教各位,刚学ARM选什么板子好。
小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自问自答!鉴定完毕!

网友B:
arm9,典型的就是2410

资料多,自学难度也不大

前面也有人讲过了,一种CPU弄明白了,转其他的也很快,都差不多的

网友C:
选锐创的板子好.

详细可以登陆网站www.armonline.net.cn

网友B:
广告无处不在

哈哈,北京的找涛哥,广州的找南哥

其他地方就近联系他们,快递

网友D:
ARM9之ZigBee网络开发套件 ARMRF2-STR911-PS(CC2480

产品简介:
        ARM微控制器技术在SOC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向高集成度,低功耗,低价格的方向,发起冲击,已经开始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工业控制,汽车电子,数字家庭等广阔的应用空间。 将这些新的32位微控制器和目前高速发展的短距离无线通讯和无线网络技术相结合, 是嵌入式产业的新潮流。
      无线龙通讯科技公司精心开发的这套低成本,微功耗嵌入式无线(网络)开发套件, 由多个普通AA电池供电的微功耗ARM9 微控制主板和用户选择的CC2480/CC1100/FW260等无线和无线网络模块组成, 具有全部实现ZIGBEE2006无线组网的源代码,无线传感器表演源代码等功能, 全部软件运行在ucOS-II下, 支持GUI,具有128X8 图形OLED显示,多种传感器等,并配备U-LINK兼容在线仿真器,支持KEIL MDK 编译和调试。
      ARMRF2-STR911嵌入式无线开发套件完美地将嵌入式技术与无线/网络技术结合起来,以“让人人都能买得起、人人都能学好嵌入式无线ARM”为原则走向学习、实验与开发“三合一”市场,通过完善的资料降低开发难度,讲座、论坛、电话、邮箱等方式建立畅通的技术支持渠道,用最便捷的方式引导初学者成才,我们提出口号“通往无线桥梁、无线世界先锋”。ARMRF2-STR911能够轻松完成ARM基础,ucOS-II/GUI 应用入门和ZigBee无线网络等全部学习开发任务,让你用最低成本,完成你的ARM 32位嵌入式学习和嵌入式无线学习开发之旅。
 免费配套提供的ULINK仿真器,支持Real View MDK开发环境。开发工程师通过结合使用Real View MDK的调试器和ULINK,可以方便的在目标硬件上进行片上调试(使用on-chip JTAG,SWD和 OCDS)、Flash编程等。

采用“主板+无线模块”的形式构成ARMRF911学习、实验与开发“三合一”初学者快速入门套件。

I/O口全部引出,方便用户连接外部电路进行开发。

全面支持多种无线/ZigBee模块

-CC1100无线模块

-CC2480无线ZigBee模块

-FW260无线ZigBee模块

多种免费配套的软件包源代码以及详细的开发文档:

-移植μC/OS-II到ARM9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液晶显示驱动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串口驱动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ISM频段(433M/2.4G)无线通信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ADC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USB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SPI总线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传感器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I2C总线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ZigBee无线网络AT命令开发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可进行GPIO的控制实验,如键盘输入、蜂鸣器控制、模拟SPI等;

独立按键(可用于外部中断、定时器捕获输入);

128X64液晶显示屏;

具有RS232转换电路,可与上位机进行通讯,完成UART通讯实验;

具有I2C接口输出

SPI/SSP接口输出;

方便调试实时时钟、串口通信等功能;

可进行外部中断实验,学习向量中断控制器(VIC);

定时器控制实验,如定时控制LED、定时器捕获等;

完成I2C实验;

实现SPI接口数据发送、接收实验;

WDT及低功耗控制实验;

A/D转换实验;

DAC转换实验(更换CPU为LPC2132及以上);

RTC实时时钟控制实验;

提供温度、光线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14LGA模拟,可选装);

基础实验以及基于μC/OS-II操作系统大量的中间件软件包源代码,完整地验证了几乎所有的硬件功能资源;

详细的配套资料。

产品简介:
        ARM微控制器技术在SOC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向高集成度,低功耗,低价格的方向,发起冲击,已经开始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工业控制,汽车电子,数字家庭等广阔的应用空间。 将这些新的32位微控制器和目前高速发展的短距离无线通讯和无线网络技术相结合, 是嵌入式产业的新潮流。
      无线龙通讯科技公司精心开发的这套低成本,微功耗嵌入式无线(网络)开发套件, 由多个普通AA电池供电的微功耗ARM9 微控制主板和用户选择的CC2480/CC1100/FW260等无线和无线网络模块组成, 具有全部实现ZIGBEE2006无线组网的源代码,无线传感器表演源代码等功能, 全部软件运行在ucOS-II下, 支持GUI,具有128X8 图形OLED显示,多种传感器等,并配备U-LINK兼容在线仿真器,支持KEIL MDK 编译和调试。
      ARMRF2-STR911嵌入式无线开发套件完美地将嵌入式技术与无线/网络技术结合起来,以“让人人都能买得起、人人都能学好嵌入式无线ARM”为原则走向学习、实验与开发“三合一”市场,通过完善的资料降低开发难度,讲座、论坛、电话、邮箱等方式建立畅通的技术支持渠道,用最便捷的方式引导初学者成才,我们提出口号“通往无线桥梁、无线世界先锋”。ARMRF2-STR911能够轻松完成ARM基础,ucOS-II/GUI 应用入门和ZigBee无线网络等全部学习开发任务,让你用最低成本,完成你的ARM 32位嵌入式学习和嵌入式无线学习开发之旅。

产品图片:

功能特点:
    免费配套提供的ULINK仿真器,支持Real View MDK开发环境。开发工程师通过结合使用Real View MDK的调试器和ULINK,可以方便的在目标硬件上进行片上调试(使用on-chip JTAG,SWD和 OCDS)、Flash编程等。

采用“主板+无线模块”的形式构成ARMRF911学习、实验与开发“三合一”初学者快速入门套件。

I/O口全部引出,方便用户连接外部电路进行开发。

全面支持多种无线/ZigBee模块

-CC1100无线模块

-CC2480无线ZigBee模块

-FW260无线ZigBee模块

多种免费配套的软件包源代码以及详细的开发文档:

-移植μC/OS-II到ARM9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液晶显示驱动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串口驱动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ISM频段(433M/2.4G)无线通信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ADC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USB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SPI总线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传感器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I2C总线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ZigBee无线网络AT命令开发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可进行GPIO的控制实验,如键盘输入、蜂鸣器控制、模拟SPI等;

独立按键(可用于外部中断、定时器捕获输入);

128X64液晶显示屏;

具有RS232转换电路,可与上位机进行通讯,完成UART通讯实验;

具有I2C接口输出

SPI/SSP接口输出;

方便调试实时时钟、串口通信等功能;

可进行外部中断实验,学习向量中断控制器(VIC);

定时器控制实验,如定时控制LED、定时器捕获等;

完成I2C实验;

实现SPI接口数据发送、接收实验;

WDT及低功耗控制实验;

A/D转换实验;

DAC转换实验(更换CPU为LPC2132及以上);

RTC实时时钟控制实验;

提供温度、光线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14LGA模拟,可选装);

基础实验以及基于μC/OS-II操作系统大量的中间件软件包源代码,完整地验证了几乎所有的硬件功能资源;

详细的配套资料。

资源介绍

硬件:

       STR911开发板

l         ST 公司STR911,采用ARM966E-S内核,256K Flash,96K SRAM,80pin封装,在一个12X12mm的芯片中。带有丰富的内外部资源,包括:USB、CAN、UART、IrDA、I2C、SSP、I/O、RTC等。

l         128X64液晶显示屏OLED

l         键盘

l         温度,光线传感器, 加速度传感器(14LGA ,模拟,可选装)

l         USB 2.0

l         RS232接口

l         电池供电接口

l         ULINK仿真器接口

l         蜂鸣器

l         实时时钟

l         无线龙PS扩展模块总线(改进20线扩展插座)

l         无线龙无线模块扩展插座

ULINK仿真器

ULINK仿真器支持Real View MDK开发环境。开发工程师通过结合使用Real View MDK的调试器和ULINK,可以方便的在目标硬件上进行片上调试(使用on-chip JTAG, SWD和 OCDS)、Flash编程等。

              标准Windows USB驱动支持ULINK即插即用

支持基于ARM 9的串行调试

支持程序运行期间的存储器读写、终端仿真和串行调试输出

支持20-pin 连接线

USB通讯接口高速下载用户代码

存储区域/寄存器查看

快速单步程序运行

多种程序断点

片内Flash编程

软件:

l         UCOS-2实时操作系统移植说明

l         ST、ARM、USB 开发包装

l         驱动和固件库源代码

l         传感器表演软件

l         图形显示表演软件

l         嵌入式ARM无线通信例程

l         嵌入式ARM无线ZigBee网络AT命令开发例程

l         KEIL MDK 下建好例子工程实例

STR911开发板实验:

l         处理器基础试验:

u       AD转换器实验

u       CAN实验

u       DMA控制器实验

u       Flash存储器实验

u       GPIO实验

u       SSP控制器实验

u       UART实验

u       USB控制器实验(USB 协议栈源码)

u       定时器实验

u       看门狗实验

u       脉宽调制器实验

u       实时时钟实验

u       中断相关实验

u       等等

l         应用实验

u       温度传感器实验

u       加速度传感器实验

u       光敏传感器实验

l         移植μCOS-II到STR91x

l         μCOS-II基础实验

u       GPIO实验

u       OLED显示

u       RTC实验

u       SSP控制器

u       等等

l         GUI应用实例

u       “Hello”程序

u       菜单功能演示

u       窗口显示演示

u       汉字显示演示

u       图形显示演示

其它无线实验、ZigBee实验请查阅产品说明书或来电查询。

       根据不同配置提供不同开发系统。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WULINK仿真器
 台

 BS主板
 块
 STR911/液晶

 CC2480模块
 块

 天线
 支
 2.4G

 USB线
 根

 RS232串口线
 根

 电池盒
 个
 3节

 光盘
 张
 基础实验/UCOS/GUI/无线/ZigBee等
http://www.wxlsoc.com/product/show.aspx?id=22
 QQ:741066980   TEL:15026482787  email:taozheng1988@126.com   skype:zhangqi1920
  联系人:张琦

网友E(2015-05-27):
【产品简介】

QS-PTE9嵌入式视频图像处理平台是嵌视科技针对机器人/监控/教学/项目演示/算法验证等图像处理应用开发量身定制的专用平台,特别适用于专注视频图像处理算法开发的研究人员或者工程师。如果您采用QS-PTE9,您不需要懂Linux,不需要懂Qt,不需要懂ARM,您只需要花2个小时配置和熟悉开发环境,然后专注于PC平台上的图像处理算法的编写即可。具体应用场合包括(但不限于):

n   智能机器人视觉定位与目标识别(机器人爱好者、实验室)。
n   嵌入式视觉图像处理教学与实验(高中、本科院校)。
n   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算法研究与验证(研究所、高等院校)。
n   嵌入式视觉图像处理算法及项目演示(公司、实验室、项目申请与结题)。
n   四轴飞行器/航模目标识别与跟踪。
n   视觉监控等。
此链接为触摸屏版(标准版),需要VGA显示和USB鼠标操作的见下面的链接:

【性能指标】

为满足广大opencv爱好者的需求,我们已经将opencv2.4.8移植到了开发板中,并提供了qt框架下的opencv图像处理示例程序。

另外,我们共享了与qsImgLib中示例程序对应的PC端的视频配准及目标跟踪性能测试程序,及数个视频数据库,供用户测试算法性能,下载链接为:

【相对于DSP的优势】

基于DSP的嵌入式视觉应用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为:运算速度较低,通常需要设计专用的多核DSP、开发相应的并行处理机制、并利用其提供的指令集进行算法优化,使得专注于图像处理算法的工程师“望而生畏”。而ARM平台不存在上述问题,其优点包括:

n 不需要进行二次优化。你只要能够在PC平台上编写出一套高效的图像处理算法,只需要经过交叉编译即可得到能够在ARM平台上高效运行的视觉图像处理算法。
n 所见即所得。可以将处理后的图像及目标信息以可视化界面的形式显示到触摸屏上,且可以通过触摸屏进行交互。

n 速度快。四核1.2G主频,2G DDR3。
【运行效果】

【qsImgLib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