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的中断跳转问题

楼主(2009-03-30):
请教各位前辈:MINI2440开发板SDRAM的起始地址是30000000,用NORFLASH带的BOOTLOADER下载程序到RAM中运行,怎么保证中断的时候还是跳转到RAM中执行。写测试程序,还没用到MMU呢。开始我以为bootloader会把地址映射到0处,但我写了个绝对地址跳转程序测试了一下,发现还是物理地址。请问怎么办?

网友A:
2440跟2410应该是一样的吧

要将中断入口映射到SDRAM中去,就必须开启MMU

除此别无他法

2410里边因为有了MMU,就没有再像44B0里边的MEMORY REMAP那样的寄存器了

MMU的使用跟测试程序没多发关系啊

在启动代码里边吧MMU配置好,然后启动就OK了,跟别的代码没太大关系

楼主:
谢谢

我已经解决问题了,确实除了开MMU重映射外,别无他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