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2410做一个产品,不用操作系统。过来人请指点一下。

楼主(2009-04-03):
主要从那些方面考虑呢?
1,应用程序的烧写。
2,从NAND FLASH 启动。
3,把程序从NAND FLASH 中移到SDRAM中运行。

楼主:
CPU用2410或2440。。

网友A:
楼主上面3条都不应该是考虑的问题

还是以产品自身的功能出发吧,如果选择2410最合适就用吧

网友B:
.....

一般是3步启动
1. Init - 这个程序完全在flash上运行, 功能是初始化sdram,pll, 加载boot
2. boot - 这个程序是完整的boot,在内存理运行.功能是加载firmware, tfp下载烧写等
3. firmware - 应用程序.

boot和firmware编译出来以后一般是elf格式(无论ADS还是MDK等工具),体积比较大,解析比较复杂.开发工具一般可以提供工具把elf格式转成二进制可加载格式.
所以一般把二进制加载格式烧到flash上.

楼主:
先谢谢两位。。。

TO 阿南:我可能没说清楚,我打算用2440做一个产品样机,不打算用操作系统了。
   不清楚如何这个流程。
   1,是不是用SJF2410烧到NAND FLASH 中?
   2,自己写BOOTLOADER,启动自己的应用程序?

TO alex74:
2. boot - 这个程序是完整的boot,在内存理运行.功能是加载firmware, tfp下载烧写等。
这个是不是类似于2410UMON哪个文件的功能?

   谢谢。

楼主:
手边开发板启动文件没原代码,是 BIN。

1. Init - 这个程序完全在flash上运行, 功能是初始化sdram,pll, 加载boot
//这个好象等同于我开发板的NBOOT1
2. boot - 这个程序是完整的boot,在内存理运行.功能是加载firmware, tfp下载烧写等
//这个就和UMON2440功能一样了。既能烧写应用程序,也能擦除等其他功能。

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
找个原厂的UMON2440看看。谢谢。

网友B:
.....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网友A:
呵呵:

1.开发的时候可以使用JTAG烧写,但在生产时通常都用编程器直接烧写NAND Flash.
2.2410和2440支持NAND Flash启动,复位时,处理器硬件上NAND Flash控制器会通过一个叫Steppingstone的东东自动将NAND Flash的前4k代码加载到内部的BootSRAM中,然后开始运行该代码(注意了:不是直接在Flash中运行,而是在处理器自身的SRAM中运行)。
3.可以写一个小于4K的Bootloader,完成你的应用程序的下载和加载工作。所以完成之后有两个程序,一个是该Bootloader(小于4K),另一个是你的应用程序。
详情请参考《ARM Linux入门与实践》一书,前半部分是硬件和裸奔。
Bootloader也可以直接在书友会(http://group.**/999/)上找到源代码

网友B:
...

2410和2440支持NAND Flash启动,复位时,处理器硬件上NAND Flash控制器会通过一个叫Steppingstone的东东自动将NAND Flash的前4k代码加载到内部的BootSRAM中,然后开始运行该代码(注意了:不是直接在Flash中运行,而是在处理器自身的SRAM中运行)。
---------------------------
原来是自带init的.呵呵

我的建议是:
1. 如果没有特殊考虑, 能用nor尽量别用nand, 量产很麻烦的.
2. 最好init也自己写,这样可以通用所有arm, 包括stm32等

网友C:
用SJF烧写可不是明智的做法

  尤其大文件烧写时更是要命。如果像阿南所说的搞个4KB一级bootloader,那用SJF烧写到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如果产品可靠性要求高,建议用Nor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