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LINK在ADS坏境下如何调试2440开发板

楼主(2009-04-06):
  我所使用的软件平台是ADS,仿真器用的JLINK V7,开发板是天嵌
的TQ2440,用ADS调试的时候总是出错,不知道ADS和AXD下应该如何设置?
请高手支招!
错误提示

ARM79_0 raise an excption,cause:The processor was reset.

网友A:
还multi ICE或者REALVIEW

XP下的调试工具不会

哈哈,一直在linux下瞎搞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经过几天的努力,这个问题终于被我搞定了,现在仿真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具体配置方法,大家可以看下我说明手册!
http://download.csdn.net/source/1188308

网友B(2010-02-03):
找到了一个使用Jlink V8调试2440 带字幕的视频教程,分享一下

<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5ODc5ODA4/v.swf"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sameDomain"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网友C:
谢谢5楼~~正需要呢~~

网友D(2010-03-13):
有可能是没有初始化外部内存啥的。MMU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