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XD调试2440,在初始化堆栈时程序跑飞

楼主(2009-04-10):
2440在使用NOR FLASH时,调试没有发现程序跑飞的现象,现在去掉了NOR FLASH,只用NAND FLASH。在调试时,用三星的程序段未作修改,程序好下:
    bic    r0,r0,#MODEMASK|NOINT
    orr    r1,r0,#SVCMODE
    msr    cpsr_cxsf,r1        ;SVCMode
    ldr    sp,=SVCStack
在执行msr cpsr_cxsf,r1 时,程序跑到别处。

我用的是H-JTAG

请板主等大虾们指导!!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样的情况

一般是硬件问题!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

楼主:
谢谢hynwind

谢谢hynwind的回复。

我的板子是厂里做的基本定型的,原来烧入的程序也正常运行,我只是用来学习,但还不敢烧入我的程序,仅仅是用JTAG将程序装入内存而已。所以,硬件上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我的程序或寄存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B:
楼主,1.鼠标点右键打开混合模式,查看一下汇编代码

2.在0x18处设置一个断点
通常是有三种情况:一个是没有正确装载代码;二是中断产生引起的;三:系统板或调试工具不稳定

楼主:
谢谢阿南

我昨天又用它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了。一样的硬件、一样程序、一样的调试方法,奇了!
  今天又遇到过只一次这样的情况,以后再遇到了再找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