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三星2440扩展4片16位宽32M的SDRAM

楼主(2009-04-12):
请教:如何用三星2440扩展4片,16位宽32M的SDRAM,总共128M的SDRAM,目的想用4片32Mx16bit来代替目前2片64Mx16bit的SDRAM。令请教32M容量8位宽的SDRAM多少钱一片??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为什么要换呢?

楼主:
32M的价格比64M便宜好多呢

就是为了节约成本
四片16bit、32M的sdram拼成32bit、128M
因为sdram是行列地址复用的,和flash一类的东西不同,所以不知道怎么片选高地址空间,不知道是应该控制块地址、行列选通还是片选,麻烦做过的指教一下,多谢了

楼主:
我是不是没有说明白

51学过存储器的扩展,一种是位扩展(就是两片4bit合成8bit),一种好像叫字节扩展(就是两片2m合成4m),那时都是处理最高位地址线,译码或线选。

楼主: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sdram行列地址是复用的

不管是32m还是64m地址线都是A0-A12,只是列地址不同,但列地址我们又没法控制。sdram扩展时位扩展用得比较多,我们这种扩展应该是字节扩展,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B:
和分开的一样的啊,要连续空间就片选译码,否则随便接

然后配置下内存有效段即可

PS:
老x觉得2片RAM已经多了,你还要搞出4片?
要不干脆用现成的内存条?

网友C:
hehe

x观点不错哦.内存条.

片子越多理论上说会有故障率上升一说.

为了便宜还是可以这么做的.至于详细链接,还是没研究过

楼主:
不太明白

64Mbyte的sdram行地址是A0-A12,列地址是A0-A9,32M的行地址是A0-A12,列地址是A0-A8,块地址选择用的是A25、A26。好像无法得到连续的空间。
ps:我也觉得两片足够,可老大觉得用四片能省好多成本

网友D:
把数据总线两片16bit合成一个32bit就要行了。

和单片32bit相同。

网友D:
只是,寄存器得配置成64M byte,32bit带宽的

不知道寄存是是否支持。

楼主:
一共四片呢

两片合成一个32bit,关键是这两个32bit的如何组合
位扩展很容易,字扩展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现在有个想法:再拉根高位地址线,三根组合控制八个块,不过这样地址就不连续了

网友(2011-06-01):
请问你的64M×16的内存颗粒具体型号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