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下的中文显示?

楼主(2009-04-13):
麻烦哪位能够帮忙解决在ARM9开发平台上的中文显示问题?谢谢……
声明:ARM9下的可执行文件是通过qemu生成的。

网友A:
移植汉字库咯

字不多的话用点阵,挑常用的汉字自己做库
要全的话下载个做好的hzk16或hzk12什么的点阵
也可以直接移植GUI ,一般都带字库

还可以移植矢量字库,truetype,windows下的字体

网友B:
写程序可以实现。

网友C:
我在裸机下使用Zimo21将汉字转化为数组

然后放在程序里做字莫,如果汉字太多这种方法好像就不好了,你自己看吧

楼主:
3楼楼主:怎样移植汉字库啊?

3楼楼主:怎样移植汉字库啊?

楼主:

在qemu下编译出来的Qt3程序,可以在qemu系统下显示中文,用到的编码方式是UTF-8,但是将编译好的可执行文件下载到ARM9开发板上运行,显示的字体全都是乱码。怎样ARM9开发板上的中文显示问题?(说明:在开发板上文件夹的名字可以用中文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