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向量表求教!

楼主(2009-04-21):
基本框架是Loader+Ucos2
CPU  4510B Flash 2M  前256K 放Loader  后面部分放应用程序!
代码搬移后 SDRAM 中结构也是这样的,现在中断向量表处理遇到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Loader和应用程序之间的向量表映射,请各位指教!多谢!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应该先理解该处理器的中断过程及向量表

然后再分析什么loader呀,什么ucos呀的中断向量表

楼主:
这个研究了一下!

本想采用Uboot的二级跳转机制,现在正在调试中!

楼主:
阿南兄 问题还是没解决!

基本架构就是 0 - 0x40000  256k 放Loader程序!
剩余部分放应用程序。思路是中断向量表放两个 Loader里面一个应用程序里面一个,响应中断的时候,我想从Loader 中直接跳到0x40000 处的向量表中!可是怎么也跳不过去。 请教各位!

网友B:
s3c2440  我知道可以用协处理器改变向量起点
如linux 会将他的向量起始点移到0xffff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