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中的text_base?

楼主(2009-04-21):
请问uboot中的text_base是程序相对于整个存储器系统的地址,还是相对于flash的地址?

网友A:
执行地址!

是CODE代码的执行地址.

楼主:
链接器中的地址设置

另外我对链接器中的地址设置不太理解,能不能给解释一下,谢谢!
装载地址和运行地址等一下概念是什么意思?

网友B:
uboot在内存跑,连接地址就是内存中的地址

网友C:
对于三星的ARM是统一编址

对于三星的ARM是统一编址,你要看这个地址是多少,再看一下硬件的映射关系就能确定了

网友D:
RE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9fb5cf01008d8u.html~type=v5_one&label=rela_nextarticle

这篇**里面的理解或许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