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鸟先飞---嵌入式该如何入门???

楼主(2009-04-21):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想自学嵌入式!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恳请大虾们指教几招~!~
另外想问几个问题:1 嵌入式有几种语言?哪种比较好或者说比较容易入门?
                  2 本人以前学过C和JAVA,自学嵌入式的话有没有困难?
                  3 有没有比较好的参考书或资料可以借鉴
谢谢

E-MAIL:rocky1014@126.com

网友A:
要有一定的硬件基础

先看几本书,首先51单片机要熟悉,然后学ARM,可以找一本比较详细的讲解的书,现在三星的是主流,建议看一下《ARM嵌入式系统结构与编程》,《ucOS-II实时操作系统》等书,然后再学LINUX

网友B:
还是以产品应用为导向吧,需要什么学什么.不一定非要先51等M

楼主:
如何学习51单片机???

谢谢!硬件是不是指51单片机??
这个没学过,该怎么自学呢???

网友C:
先买块arm开发板现在开发板都是白菜价了

网友D:
有51基础当然更好

我搞了1年51 刚把ARM7的项目搞好 感觉还是对学嵌入式 尤其从硬件入手 是有帮助的

网友E:
我的开发板还有两块需要白菜价卖你呵呵

网友F:
单片机可以先学店~~

网友G:
C和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