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关于PXA270的问题

楼主(2009-04-22):
初学PXA270,很多问题不是很清楚
请问:PXA270外部晶振只能用13MHz吗?我看数据手册上计算主频的公式都是用的13MHz晶振,如:
Turbo-mode frequency (T) = 13-MHz processor-oscillator frequency * L * N
,是否说这13MHz是固定的,不能变的?
如果我换成外部8MHz晶振,是否就是这样
Turbo-mode frequency (T) = 8-MHz processor-oscillator frequency * L * N
???
哪位大侠指点指点,谢谢啦

网友A:
外部晶振接上去后就不变了,你可以修改内部PLL的参数

以达到最终的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