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哪个开发环境最好?

楼主(2009-04-29):
arm7, ADS, vi, ui, TE
新手,刚学ARM7,上网查了一下,开发环境主要有以下几种:ADS1.2 、ARM REALVIEW DEVELOPER SUITE 、IAR EWARM 、KEIL ARM-MDKARM 、WINARM (GCCARM),请问大家都用什么开发环境的?

网友A:
没有最好,只有多人用,ads得分

网友B:
MDK 或者IAR吧。

MDK 或者IAR吧。

网友C:
ads已经宣布被淘汰了

现在首选KEIL了

网友D:
现在还是习惯性用ADS1.2

感觉ADS的帮助文档算多的,对没人带时入门比较好。
其实工具都一样的,如果你身边人用什么就先将就下也用什么。
当你用得久了,发现不爽了,再决定换下工具,也是很快的。
不用在工具选择上耗费太多时间~

网友E:
看看高手是用什么工具的!

WINAVR+(**)+(*** )+(***),WINARM+(**)+(***)+(****)!

网友F:
ADS太老了

ADS太老了,ARM已经不出新版本了。

还是MDK和IAR好一点。

当然要是上linux,GNU是必须的。

网友G:
ads

ads1.2 感觉习惯了,就不想换了。

网友H:
推荐Keil或者IAR

ADS已经没更新了,而且Keil被ARM公司收购后,Keil就更有优势了。而且很多工程师都是从51转过来的,相对来说也会感觉很熟悉。

IAR本土化工作一直做的力度也很大,如果有工程师以前用AVR或者MSP430,那继续选择IAR会感觉很方便。而且IAR现在也有相关的中文书籍,也通过一些公司实现了Demo板的本地化。

ADS相对来说有点老了,对芯片的专门支持也不够。

至于其他的一些开发环境,要么功能弱,要么买不起,可以忽略。

网友I:
ADS1.2&RealViewMDK

刚开始学习ARM是用ADS1.2,这方面的书和资料比较多
熟练了以后开始用RealViewMDK,很好用的,功能更强大。

网友J:
keil

如果你原来用过51,那么keil是你的首选。否则用那种都无所谓,每个人的习惯不同

网友K:
RE

大哥们  你们说的 KEIL  是 Keil uVision2  还是 Keil uVision3

Keil uVision2  是我用来编51的

网友L:
。。。

keil mdk3.5,用的rvds4.0的编译器,很爽

网友M:
re

我也是菜鸟,现在正用ADS

网友N:
我们用ADS

SDT 很差 ,后来的ADS稍好 ,RVDS 应该是最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