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过超级终端如何看到全部arm板的启动信息

楼主(2009-04-29):
超级终端里的启动信息一下飚到 显示窗口上面去了,上面的信息就乱了。
请问有没有 办法保留全部的启动信息,或用log 记录下来更好

网友A:
超级终端有bug,打个补丁就好了

网友B:
传送-->捕获文字

网友C:
LS正解!

先建立一个.txt文本文件,然后用LS 的方法把数据捕获进去 有的时候数据不全,停止以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