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友善之臂的mini2440与micro2440的区别

楼主(2009-05-01):
  本人ARM刚刚入门,ARM的基本原理都学过了,现在想买个板子玩玩,而且本人有一本2410 2440的配套开发教材,听说友善之臂的mini2440还可以,后来本人在网上又看到了micro2440,2款板子差价并不大,现向各位高手大侠请教一下这2块板子有什么区别,买哪块更好!(钱不重要。关键要物有所值)谢谢啦

网友A:
区别不是很大

micro2440把核心板分离出来了,方便用户为自己特殊的应用扩展。
mini2440是整体一个板子,稳定性更好。
两个板子程序资料基本都是一样的。

楼主:
了解

 哦,意思就是用户可以把micro2440的核心板拆掉,然后另外植入一个其他的核心板 比如ZLG的 LPC2000系列?

网友A:
不是换掉核心板

而是换掉底板,底板可以根据自己应用修改。

核心板2440是BGA封装,而且是6层板,直接用可以避免焊接的麻烦。

楼主:
哦~

 万分感谢,那您建议我买哪一块呢???

楼主:
而且

 而且,2410和2440主要区别又是什么呢???怎么好像现在的人都提倡用2410呢?

网友A:
区别

2440比2410主频高一倍,多了摄像头驱动,其他基本差不多。

建议买mini2440,性价比高些。

网友B:
鄙视QQ2440

原因就是
1 . 资料不齐全
人人都知道LINUX的程序分为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我就是在2008年年头买了QQ2440,回来一看里面的资料不齐全,只是提供应用程序例子,但是没有提供驱动程序,虽然驱动程序很简单,简单是对于老鸟来说是简单,但是对菜鸟就是不简单,简单的驱动程序makefile就更加没有,字符设备驱动下open read write例子都没有.这些范例都是基本的东西,厂家都没有提供支持,复杂的移植madplay QT就更加不用说没有的拉
2 . 烧写程序过程当中会因为USB问题导致死机,是你的PC机死机,而不是S3C2440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