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视QQ2440

楼主(2009-05-03):
原因就是
1.资料不齐全
人人都知道LINUX的程序分为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我就是在2008年年头买了QQ2440,回来一看里面的资料不齐全,只是提供应用程序例子,但是没有提供驱动程序,虽然驱动程序很简单,简单是对于老鸟来说是简单,但是对菜鸟就是不简单,简单的驱动程序makefile就更加没有,字符设备驱动下open read write例子都没有.这些范例都是基本的东西,厂家都没有提供支持,复杂的移植madplay QT就更加不用说没有的拉
2.烧写程序过程当中会因为USB问题导致死机,是你的PC机死机,而不是S3C2440死机

网友A:
那么便宜的东西

想想就知道了

网友B:
re

可以看出LZ确实是菜鸟。。。。。。。。。

一个5,600块的板子能让你明白那么多是不可能的

一个外人帮你回答一下:
1.驱动都在linux内核原代码里面了,你在一个example里面怎么能找到驱动源代码呢,那个是调用驱动的应用程序代码。估计告诉你简单的驱动程序在内核文件夹下面,你也可能找不到具体位置。
2.USB死机问题是三星造成的,全世界的2410 2440板子都有这个问题。只要你用三星的window端的USB驱动。不过好像友善之臂免费出了个驱动,是改的三星的驱动,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个死机问题。我也已经试过了,很少蓝屏死机!

网友C:
得了吧,几百块钱你还想人家手把手教你啊?

楼主:
回答sodwell

回答sodwell,你刚才所说的都是你自己的猜测,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你估计我找不到驱动的位置,我现在就能找到驱动的位置,就是在下面.还有就是你说话牛头不对马嘴,我说的是自己另外做的字符设备驱动模块.你说的编译进入内核驱动,某些时候还是有必要自己做驱动,内核提供的不能满足使用要求,你还没有看清楚就在乱叫.
2.关于死机的问题,我看见其他厂家的2440开发板是没有的,请你不要把责任推给三星

引用 网友B: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3楼: re

可以看出LZ确实是菜鸟。。。。。。。。。

一个5,600块的板子能让你明白那么多是不可能的

一个外人帮你回答一下:
1.驱动都在linux内核原代码里面了,你在一个example里面怎么能找到驱动源代码呢,那个是调用驱动的应用程序代码。估计告诉你简单的驱动程序在内核文件夹下面,你也可能找不到具体位置。
2.USB死机问题是三星造成的,全世界的2410 2440板子都有这个问题。只要你用三星的window端的USB驱动。不过好像友善之臂免费出了个驱动,是改的三星的驱动,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个死机问题。我也已经试过了,很少蓝屏死机!

1. CS8900网卡驱动
kernel-2.6.13/drivers/net/cs8900/cs8900.c
2. 串口(包含三个串口驱动0,1,2,对应设备名/dev/tts/0,1,2)
kernel-2.6.13/drivers/serial/s3c2410.c
3.实时时钟RTC驱动
kernel-2.6.13/drivers/char/s3c2410-rtc.c
4. LED驱动
kernel-2.6.13/drivers/char/sbc2440_leds.c
5. 触摸屏驱动
kernel-2.6.13/drivers/input/touchscreen/s3c2410_ts.c
6. YAFFS文件系统源代码目录
kernel-2.6.13/fs/yaffs2
7. 按键驱动(缺省内核未编译进去,需自己配置内核编译, 注意编译时不能和触摸屏同时选择使用)
kernel-2.6.13/drivers/input/keyboard/sbc2440_buttons.c
8. USB鼠标、键盘驱动
kernel-2.6.13/drivers/usb/input/hid-input.c
9. SD/MMC卡驱动程序目录(目前最大支持1G)
kernel-2.6.13/drivers/mmc
10. Nand flash驱动
kernel-2.6.13/drivers/mtd/nand
11. UDA1341音频驱动目录(注意有两个目录)
kernel-2.6.13/sound/oss/uda1341.c
kernel-2.6.13/drivers/l3
12. LCD驱动(包含3.5", 7", 8.4", 10.4", 12.4", 15"等大小的驱动)
kernel-2.6.13/drivers/video/s3c2410fb.c
13. 优盘支持驱动
kernel-2.6.13/drivers/usb/storage
14. 中星微USB摄像头驱动
kernel-2.6.13/drivers/usb/media/gspca

楼主:
何止几百块钱,我2008年年头花了1250元买的

网友B:
re

1.当然需要自己做驱动了,要不公司开高价找linux驱动工程师来做什么呢?你如果是高手我们公司可以给你开你想要的工资。难道叫卖500块开发板的公司提供啊!?你可以看看按键和LED的驱动,里面有没有open read ioctl等基本函数,可不可以看出开发驱动的借鉴意义。另外驱动编译进了内核,不代表它不能单独编译成模块方式。
2.以后你就知道了,多问问看。我是用过好几家的开发板了。
3.我不是卖QQ2440的人,我是买开发板的过来人了。
4.以后你就知道这些事情了。

网友D:
这年代,横的人多

你友善不提供源代码的在销售网站上有注明.

至于你说的,估计是你配置内核不编译相应驱动即可.

自己开发的和编译进内核的一样.

至于技术支持.500元?多个0嘛差不多.

我用过你说的板子.你是最受鄙视的人

网友E:
楼主,可以到FRINEDARM去看看。

他们现在应该有提供这些你需要的东西了吧。

网友F:
3楼真是搞笑

难道五六百块钱就不是钱吗?
人家买了你的东西,当然要提供服务
技术支持没有,源码也没有,学什么?

网友E:
源代码应该有的,就应该提供吧。

源代码应该有的,就应该提供吧。

网友B:
re

这种水平,说话都懒得说了!

我们都是用过这些板子的人了而且用过很多板子的人了。
,还会乱解释。只能说明你刚入门。

网友G:
QQ2440练练手还可以

说实在的,QQ2440确实不咋地,练练手还可以

网友D:
最后给你回一次吧

你装的很牛.
你很牛还用友善支持吗?

你那时候买的是旧光盘.V3以后又出过一张新光盘.这个比较全了.如果你再想多要.那你就要换别的厂家的了.友善的板子,定位就是这种用户群,当然价格便宜.

你可以买优龙的,多不了多少东西.我也用过不只一个厂家的.

似乎,我也不是太明白你究竟需要什么.反正你说的,友善是提供了.

网友B:
........

LS的,没办法,人家是新手刚入门而已。。。
很多都不知道,所以提出的问题也很奇怪!

网友H:
完全鄙视 2440

网友I:
源码有,都在光盘中

我刚拿到的一个测试版,lz超级菜,不知道瞎说罢了。

不过,其网站最新的2.4.29下载不下来,估计网站挂了。

我这个比较垫背,程序烧不进去,原始板子似乎也没带程序。或许,俺这个
板子是坏了。有空换个新的。

网友J:
友X确实不怎么样,2005年偶2800多买了2410板子,连电路图都没给

网友J:
说起来就气愤,打电话过去,还问我懂不懂技术,牛X!

说起来就气愤,打电话过去,还问我懂不懂技术,牛X!

网友K(2011-09-28):
哇,一起鄙视友善吧。
QQ2440停产了,就把资料给删了,害得我有板子没资料。
LZ,能否传我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