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个FLASH,出现个怪异的问题

楼主(2009-05-08):
  问个问题:用S3C44B0,UCOSII.UC/GUI构建一个系统。使用 SST39VF3201做FLASH,2M的NOR FLASH.系统正常运行,
      后来改用sst39vf6401b这个大容量的FLASH,,8M的NOR FLASH ,向里面存数据,每组数据就300K,预计存90多条,但只存了20条就死机,重启,原来FLASH里面的数据也没了。那出错了,给点灵感,大家/

网友A:
先了解一下他们之间的区别,测试下能否正常读写

网友B:
程序S在哪里应该先搞清楚

网友C:
先写个测试程序!

楼主:
发现新问题

  “ 重启,原来FLASH里面的数据也没了“这个问题解决,原来是初始化程序把原来存储的数据给删了,现在已修改,没问题。
   但是,还有问题没解决,就是为什么存到20条就存不了了,点击保存就死机,原来4M的ST39VF3201都能存15条,8M的ST39VF6401b应该能存更多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