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USB转串口为什么都不了数据

楼主(2009-05-10):
我用的是CH340,10块钱一根的那种,插入本本后分配为COM3
接着我进行超级终端的设置,但是对ARM调试串口显示的小程序时就是不显示数据,而在同学的台式机上却一切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是不是这个转换线不行啊

是不是这个转换线不行啊,还是设置不对?
还是去买那种50块钱一根的

网友A:
因为你这根线对串口不能全功能模拟

建议买根好的,速度不一定高,1.1的就够了,买根力特的似乎要不了50元吧

楼主:
谢谢LS

谢谢,这两天就去太平洋买一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