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09-05-10):
在一个文件夹下编辑好程序make通过,我把它考到另一个文件夹里面,打开make时总是提示找不到.......2440init.o
我想应该是ADS设置的问题,所以想请问下哪里设置下可以避免这种问题。
谢谢!

网友A:
貌似不能放到有中文路径的文件夹重

楼主:
RS

嗯,没有放到中文文件夹中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0231910962.jpg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二

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顶一下

还没有解决,难道是只有我一个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移除一下

然后重新编译!

网友C:
re

project---->remove object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