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LCD

楼主(2009-05-10):
 由于需要用到一款 9寸 左右的LCD,分辨率可以是320*240,能否用ARM7来控制呢?请高手推荐一款ARM7+9寸LCD 开发板的 商家及型号把,谢谢!

网友A:
建方式用ARM9买

建方式用ARM9,否则9寸的STN的LCD不好买

网友B:
可以用,去NXP里找带LCD驱动的

网友C:
可用LPC2478

此芯片可直接控制LCD显示,最大可驱动TFT的1024*768

网友D:
NXP有几个系列都带LCDC

ARM7 LPC2478/2470 关键看你是不是需要片内Flash。
ARM9 LPC3220/3230/3240/3250 这四个型号都是管脚兼容的

另外也可以选择NXP从夏普接手过来的LH7和LH7a系列。